请教一个关于长线供电产生压降的问题

楼主:
1. A通过5米的电缆给B供电,负载大约200mA,最后测量发现线上产生了0.5V的压降,导致负载工作不稳定
2. 目前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有:
    第一种办法:更改线缆,把线加粗
    第二种办法:提升电压,在A处升上来,在B处降下去

我有个疑问,在第二种办法中,如果是在B处把电压升起来然后再降下去,能否解决这个压降问题,并且能够稳定可靠的工作,这个和在A处把电压升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1-07-13):
改线是最简单的,5米的线有2.5欧的电阻,这也太差劲了.
即然知道差了0.5V,那就直接把电源电压提高一点就行了,不过还要考虑负载在电流小的时候会不会过压.
还有个办法就是像明纬电源那样,把输出电压取样电路S+\S-引出来,接到靠近负载处,就能保证负载电压不受线损影响.

网友B:
这么长的线我就服你,不能12V或者9V供电吗,参考工业现场24V供电

网友C:
升压、降压稳压IC要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D:
提高电压供电,然后在末端用1117再稳压到需要的电压,可保证即使在负载电流变化的情况下,电路仍然能稳定工作。
如果以上方案都不好实施,那就只有加粗供电电线的线径了。

网友E:
高压供电,原理同电力传输,都1000KV传输了。

网友F:
现在的电线铜材质不纯,电阻率大,线径非标坑爹,有的线外表看者比机巴都粗,内里的铜芯比逼毛还细!草它妈的奸商厂家搞的产品。

网友G(点评):
这个形容用的简单粗暴。

网友H(点评):
这个不完全是奸商的问题,如果不图便宜,买正规厂家的国标线,没这个问题

网友F(点评):
回复 网友H: 我不是图便宜买非标线,我是花几百元买的数字万用表,上面带来的表笔,用的就是这种电线。 再说无论怎么讲,做这种电线和这种表笔甚至这种数字表的厂家都不是好东西,统统应该罚它个倾家荡产。

网友I:
可以用4线方式, 实际输出供电用2根线, 反馈检测用2根线, 反馈检测的线电流非常小就可以没有压降

网友J:
增高供电电压最简单,一个LDO可以省掉很多后顾之忧,多花几毛钱还是值得的。

网友K:
特高压输电 不就是这么玩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