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放大500倍,采用单级运放还是两级运放?

楼主(2021-07-13):
需要将一个微小的直流电压信号放大500倍.
如果只用一个运放直接放大500倍则可以节省一个运放.
单级运放最大的放大倍数如何选?

是幅度恒定的直流电压信号吗?如果不是,则需要考虑失真吗?

网友A:
直流一级就够用了。

交流的话,你提供的信息不够。

网友B:
频率范围?

网友C:
建议直接用固定100倍的运放,外接500倍实测不一定理想。估计你的电压非常小,要考虑运放Offset Voltage

楼主:
直流信号,幅度在5mV以下,频率20HZ 以下.
现在选用斩波运放,Vos在5uV以下.
现在调试发现一个问题:
运放是可以用单或双电源供电,CMRR 110 -- 130db.
双电源的情况下,offset voltage在运放的规格范围.当采用单电源供电时则 offset voltage 则会超出规格的10倍以上.
这是为什么?

我猜是单电源运放,不是理想的轨到轨预防,所以在接近电源和GND的区域,跟你的理论值不一致。

网友A:
又要精密又要放大相对于地的小信号又舍不得用双电源,真是看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