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10链接Jlink

楼主:
#申请原创# MM32f0010链接Jlink
为什么我的jlink不识别mm32f0010;
这个是安装的jlink,一般默认C盘;
像我的在
关键文件,JLinkDevices.xml, 这个里面没有F0010这个器件;

从官方要新的相关文件;jlinkpack ,qq可以找到mm官方群,里面有对应的包;
按jlinkpack包的说明操作一下就可以了;再链接时就有了;

2、为什么keil里面没有;
http://www.mindmotion.com.cn/download.aspx?cid=2546
从灵动官方下载吧,安装以下就可以了

3、程序怎么办;
  从官网上下载一下;
现在立创商城免费打板包邮的,赶快去薅羊毛吧;

网友A(2021-07-15):
这是来搞笑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来搞笑的么

  <Device>
    <ChipInfo Vendor="MindMotion" Name="MM32F0010xx"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008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JLinkScriptFile="Devices/MindMotion/MM32xx_M0.JLinkScript"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04000" Loader="Devices/MindMotion/MM32F0010/MM32F0010_16.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
  </Devic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indMotion" Name="MM32F013xB"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02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JLinkScriptFile="Devices/MindMotion/MM32xx_M0.JLinkScript"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08000" Loader="Devices/MindMotion/MM32F0130/MM32F013xB_32.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
  </Devic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indMotion" Name="MM32F013xC"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04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JLinkScriptFile="Devices/MindMotion/MM32xx_M0.JLinkScript"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10000" Loader="Devices/MindMotion/MM32F0130/MM32F013xC_64.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
  </Devic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indMotion" Name="MM32F003xx"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008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JLinkScriptFile="Devices/MindMotion/MM32xx_M0.JLinkScript"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04000" Loader="Devices/MindMotion/MM32F003/MM32F003_16.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
  </Devic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indMotion" Name="MM32F032x6"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02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JLinkScriptFile="Devices/MindMotion/MM32xx_M0.JLinkScript"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08000" Loader="Devices/MindMotion/MM32F032/MM32F032x6_32.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
  </Devic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indMotion" Name="MM32F032x8"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04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JLinkScriptFile="Devices/MindMotion/MM32xx_M0.JLinkScript"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10000" Loader="Devices/MindMotion/MM32F032/MM32F032x8_64.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
  </Devic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indMotion" Name="MM32F103xC" Core="JLINK_CORE_CORTEX_M3"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10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3" JLinkScriptFile="Devices/MindMotion/MM32xx_M3.JLinkScript"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40000" Loader="Devices/MindMotion/MM32F103/MM32F103xC_256.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
  </Devic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indMotion" Name="MM32F103xE" Core="JLINK_CORE_CORTEX_M3"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20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3" JLinkScriptFile="Devices/MindMotion/MM32xx_M3.JLinkScript"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80000" Loader="Devices/MindMotion/MM32F103/MM32F103xE_512.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
  </Devic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indMotion" Name="MM32L38xx" Core="JLINK_CORE_CORTEX_M3"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10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3" JLinkScriptFile="Devices/MindMotion/MM32xx_M3.JLinkScript"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40000" Loader="Devices/MindMotion/MM32L3/MM32L38x_256.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
  </Devic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indMotion" Name="MM32L39xx" Core="JLINK_CORE_CORTEX_M3"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20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3" JLinkScriptFile="Devices/MindMotion/MM32xx_M3.JLinkScript"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80000" Loader="Devices/MindMotion/MM32L3/MM32L39x_512.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
  </Devic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indMotion" Name="MM32SPIN05xx"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01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JLinkScriptFile="Devices/MindMotion/MM32xx_M0.JLinkScript"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08000" Loader="Devices/MindMotion/MM32SPIN05/MM32SPIN05_32.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
  </Devic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indMotion" Name="MM32SPIN06xx"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02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JLinkScriptFile="Devices/MindMotion/MM32xx_M0.JLinkScript"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10000" Loader="Devices/MindMotion/MM32SPIN06/MM32SPIN06_64.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
  </Devic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indMotion" Name="MM32SPIN25xx"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02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JLinkScriptFile="Devices/MindMotion/MM32xx_M0.JLinkScript"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08000" Loader="Devices/MindMotion/MM32SPIN25/MM32SPIN25_32.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
  </Devic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indMotion" Name="MM32SPIN27xx"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03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JLinkScriptFile="Devices/MindMotion/MM32xx_M0.JLinkScript"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20000" Loader="Devices/MindMotion/MM32SPIN27/MM32SPIN27_128.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
  </Device>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MM32的jinkpack ?加灵动的官方Q群一直没通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