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请教一下MM32F0010AIT串口干扰问题

楼主(2021-07-13):
MM32F0010AIT的串口接口用手或镊子触碰一下,就会导致MCU死机,这是怎么回事?串口线上已经串接有1K的电阻了,感觉是受到外部干扰了。
这个怎么**?

网友A:
静电导致复位了

网友B:
能看下你的电路图么

网友C(2021-08-13):
串口也能出这问题?

网友D:
是不是静电干扰啊

网友E:
因该是手上的静电造成的,可能和芯片IO本身的抗干扰性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