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请教!

楼主(2021-07-13):
  想 请教 下! 这个电压 检测 电路的 工作 原理,和 每个 元器件 的作用??

楼主:
自顶 自顶 自顶 自顶 自顶 自顶 自顶 自顶

网友A(2021-09-24):
电阻分压
你哪里看不懂呢?
简单的模拟电流 如果自己不太明白
下个Multisim 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
你哪里看不懂呢?
简单的模拟电流 如果自己不太明白

那 2个 二极管 是啥作用?

网友A:
保证信号再0-5V之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 2个 二极管 是啥作用?

左边二极管防止负电压输入,保护电路。右边两个二极管ADC的输入钳位和保护

网友C:
左侧输入,二极管为交流整流或直流防反接,电阻构成分压及泄放,电解电容用于平滑输入,可见输入应为交流,输出侧的二极管为钳位。

网友D:
不是和我一样,一个销售萌新试图理解电路?然后跟客户工程扯皮

网友E(2021-10-27):
学习学习

左侧输入,二极管为交流整流或直流防反接,电阻构成分压及泄放,电解电容用于平滑输入,可见输入应为交流,输出侧的二极管为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