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洞

楼主(2021-07-13):
果真是 工作不忘愉乐,
在战壕中收听广播,不愁暴露目标,
不过,在战壕中架设天地线不方便吧。

楼主:
肖特基二极管,是 铝与硅 的组合,
铅笔芯是石墨,石墨是碳,碳跟硅同族,这种「矿石」,也许跟 肖特基二极管一样。

楼主:
矿石收音机的捣鼓者,都是用家,
有没有大神用示波器来测测「矿石」的伏安特性呢?!

楼主:
这「矿石」,本质上是 点触式二极管,
可是,这「二极管」没机械强度可言,2AP9 就皮实多了,
却原来,点触式二极管也有  普通,高反压,低漏电,高传导 这样的型别,狐洞「矿石」又属于哪一型呢?!

楼主:
真的截止,固然无法检波,正反向电流差别不大,同样检不了波,
电台讯号强度小于 正向伏安特性的红色段,这波就检不下来了。

楼主:
图没贴成,在此补发。

楼主:
除非住在电台附近,否则,广播讯号的场强不会大于 100mV ,那么,死区应该小于 0.1V 才行。

网友A(2021-09-14):
电感电容合起来,不是一般的谐振组件,而是能量富集器,不过,想做到电力的无线传输,特斯拉恐怕要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