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的烧录问题,请教!

楼主:
上月用了下STC8A的芯片,用U8W烧写的(U8W好像是6、7年前买的了吧),U8W版本已升级至最高,烧写软件6.87,烧写异常糟心,偶尔成功,经过实验,发现烧写之前重新装一下串口驱动成功几率就大一些。这月换了STC8F的芯片,烧写软件下了最新的6.88,完全不能联机下载,板子负载很低,而且我另外加了一条供电线在u8w上面,结果还是不行。板子是最小系统板,没有外置晶振和复位,离线下载就很正常(不是RX TX的问题)。后来淘宝买了一个STC免冷启的串口下载器,也不行。换了1台电脑也不行。唉,手册下载和u8w说明手册我都看了,连接没有问题。请教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2021-07-14):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删除来来来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单片机的VCC\RXD,保证VCC可靠冷启动(掉电电压够低)以及RXD波形良好,冷启动时看TXD有无数据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单片机的VCC\RXD,保证VCC可靠冷启动(掉电电压够低)以及RXD波形良好,冷启动时看TXD有无数据返 ...

感觉这个8系的好像是 不好烧写,15的都是正常的。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