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系列输出可调占空比的PWM波

楼主(2021-07-14):
请问最好用哪个定时器?还有就是占空比和频率怎么计算?

网友A:
虽然 用户手册 屎一样, 但是 你还是得看!

网友B:
需要仔细看看手册的,我认为还是要看的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仔细看看手册的,我认为还是要看的细一些。

用的TimerA,但是自己设置的周期值,和比较基准值,跟输出的波形结果不一致

网友C:
华大代理 可以做技术支持 QQ:409946461

网友D:
参照这个章节

网友E:
6楼讲的太细致了,不错。

楼主:
我就是按照手册进行配置的

网友F:
TimerA最简单,其次是timer6和timer4都可以

网友G:
你配置完,有什么问题呢?占空比不对?频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配置完,有什么问题呢?占空比不对?频率不对?

示波器显示有杂波,然后占空比不对

网友H:
这位兄弟看起来是本论坛活跃用户,有疑问加微信详聊。华大马生  18688968198@abcd文刀三皮

网友I:
占空比 = u16Compare / u16Period

网友J:
引用 网友F:
TimerA最简单,其次是timer6和timer4都可以

你好,我使用TimerA产生100hz的PWM波,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正常。
但是,出现一个问题:
使用三角波计数模式,设置输出40%的占空比,启动后有时输出是40%,有时输出是60%;出现了占空比互补现象,是什么原因,偶发出现。

参考例子:timera_sawtooth_wave_base_timer

@chnchmhgw :TimerA设置分频了吗?把分频取消试试?
@chnchmhgw :代码发出来看看
参考例子写错了,具体参考的如下: timera_triangular_wave_compare_output

网友J: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使用TimerA产生100hz的PWM波,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正常。
但是,出现一个问题:
使用三角波计数模 ...

TimerA的初始化配置代码,在main.c中初始化,具体如下:
static void Timera_Config(void)
{
    stc_timera_base_init_t stcTimeraInit;
    stc_timera_compare_init_t stcTimerCompareInit;
    stc_irq_regi_conf_t stcIrqRegiConf;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TimeraInit);
    MEM_ZERO_STRUCT(stcIrqRegiConf);
    MEM_ZERO_STRUCT(stcTimerCompareInit);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peripheral clock */
    PWC_Fcg2PeriphClockCmd(TIMERA_UNIT4_CLOCK, Enable);
    PWC_Fcg0PeriphClockCmd(PWC_FCG0_PERIPH_AOS, Enable);

    /* Configuration TIMERA compare pin */
    PORT_SetFunc(TIMERA_UNIT4_CH2_PORT, TIMERA_UNIT4_CH2_PIN, TIMERA_UNIT4_CH2_FUNC, Disable);

    /* Configuration timera unit 4 base structure */
    stcTimeraInit.enClkDiv = TimeraPclkDiv128;  //84M/128 = 656.25Khz
    stcTimeraInit.enCntMode = TimeraCountModeTriangularWave; //TriangularWave
    stcTimeraInit.enCntDir = TimeraCountDirUp;
    stcTimeraInit.enSyncStartupEn = Disable;
    stcTimeraInit.u16PeriodVal = PERIOD_VAL;        //freq: 100Hz; cd0/hex = 3280/dec
    TIMERA_BaseInit(TIMERA_UNIT4, &stcTimeraInit);

    /* Configuration timera unit 4 compare structure */
    stcTimerCompareInit.u16CompareVal = stcTimeraInit.u16PeriodVal * 4u / 5u; //duty cycle: (1-80%)=20%
    stcTimerCompareInit.enStartCountOutput = TimeraCountStartOutputLow;
    stcTimerCompareInit.enStopCountOutput = TimeraCountStopOutputLow;
    stcTimerCompareInit.enCompareMatchOutput = TimeraCompareMatchOutputReverse;
    stcTimerCompareInit.enPeriodMatchOutput = TimeraPeriodMatchOutputKeep;
    stcTimerCompareInit.enSpecifyOutput = TimeraSpecifyOutputInvalid;
    //stcTimerCompareInit.enCacheEn = Enable;
    //stcTimerCompareInit.enTriangularTroughTransEn = Enable;
    //stcTimerCompareInit.enTriangularCrestTransEn = Disable;
    //stcTimerCompareInit.u16CompareCacheVal = stcTimerCompareInit.u16CompareVal;

    /* Configure Channel 2 */
    TIMERA_CompareInit(TIMERA_UNIT4, TIMERA_UNIT4_CH2, &stcTimerCompareInit);
    TIMERA_CompareCmd(TIMERA_UNIT4, TIMERA_UNIT4_CH2, Enable);

    /* Enable period count interrupt */
    TIMERA_IrqCmd(TIMERA_UNIT4, TimeraIrqOverflow, Enable);
    /* Interrupt of timera unit 4 */
    stcIrqRegiConf.enIntSrc = TIMERA_UNIT4_OVERFLOW_INT;
    stcIrqRegiConf.enIRQn = Int006_IRQn;
    stcIrqRegiConf.pfnCallback = &TimeraUnit4_IrqCallback;
    enIrqRegistration(&stcIrqRegiConf);
    NVIC_ClearPendingIRQ(stcIrqRegiConf.enIRQn);
    NVIC_SetPriority(stcIrqRegiConf.enIRQn, DDL_IRQ_PRIORITY_15);
    NVIC_EnableIRQ(stcIrqRegiConf.enIRQn);

    /* Configure timera unit 4 disable */
    TIMERA_Cmd(TIMERA_UNIT4, Disable);
}

通过PUMP_ON来启动pwm波,PUMP_ON在中断函数中调用:
/* TIMERA PWM parameter definition */
#define PERIOD_VAL     0xCD0u
#define DUTY_CYLCE     (0.4)    //duty cycle: 0~1, except 0 and 1; duty_cycle = u16Compare/u16Period = COMPARE_VAL/PERIOD_VAL
#define COMPARE_VAL    (PERIOD_VAL * (1-DUTY_CYLCE))

#define PUMP_ON()                               {TIMERA_Cmd(TIMERA_UNIT4, Enable);TIMERA_SetCompareValue(TIMERA_UNIT4, TIMERA_UNIT4_CH2, COMPARE_VAL);}
#define PUMP_OFF()                              TIMERA_Cmd(TIMERA_UNIT4, Disable)

网友:
有没有人需要HC32L136K8TA  封装QFP64 7*7

网友F:
引用 网友J:
TimerA的初始化配置代码,在main.c中初始化,具体如下:
static void Timera_Config(void)
{

把TimerA的分频取消试试,
或者建议你更改如下两行,如果只是单路的PWM,用锯齿波模式,比较匹配和周期匹配,一个输出高电平,另一个输出低电平,这样确定的电平设置,应该不会出现相反的现象。

网友K:
讨论的好认真,加油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