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NE5532放大噪声问题

楼主:
背景:面包板采用NE5532放大动圈式麦克风信号,然后输入至电脑主板MIC插口。
问题:噪音很大,不说话时使用电脑录音机录音,能看到明显的噪音,播放声音有吱 吱 吱(使用的是耳机)…………
请各位能指导下怎么去掉噪声。
电路图

电源纹波噪声

输入信号噪声(未接入信号源时测量)

输出噪声(未接入信号源)

webwxgetmsgimg (3).jpg (81.73 KB )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1-07-14):
“运放之皇”哟,肯定不能是运放的问题.
R3左边对地接个电容,Rf并联一只小电容,用线性电源供电.

楼主(点评):
请问R3左边 和Rf并联电容取多大值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从小到大慢慢试,比如10p\100p\1n\10n

网友B:
如果只用于语音拾取,Rf可以并联470pF或510pF电容,音乐的话电容可以68pF~100pF;
C1也可适当减小,语音可用0.22uF,音乐,1uF足以。
由于是动圈话筒,可以采用两芯屏蔽线,并将Mic接于Vin和中点电压,屏蔽层可接到“地”。
但是,你也别指望在示波器上看起来很干净。

网友C:
用面包板的话,确实不适合对噪声敏感的电路。还是用电路板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退耦丶隔直丶下拉丶滤波。剩下地线布线。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用于语音拾取,Rf可以并联470pF或510pF电容,音乐的话电容可以68pF~100pF;
C1也可适当减小,语音可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退耦丶隔直丶下拉丶滤波。剩下地线布线。

现在有个新问题,就是板子上电后 开始说话前3秒左右是没声音的,后面就又好了。断电后再上电还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退耦丶隔直丶下拉丶滤波。剩下地线布线。

动圈式和驻极体咪头的电路一样吗?

网友F:
也不一定是此电路的问题;除了电路自激的可能;
也可能是MIC引线、此电路输出线感应到噪声,或者电源本身有噪声;
找出噪声来源就知道怎么改。
上电等几秒才正常,是C1 C2上电需要时间到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