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问答] MM32F103RBT6的PC13PC14作为普通IO如何配置

楼主(2021-07-14):
一块mm32F103rbt6的板子,PC13,PC14作为普通io口输出,按照STM32的配置,io输出不正常,请各位帮我,看问题出在哪里?
void gpioc_to_io(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A,GPIOC端口时钟|RCC_APB2Periph_AF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4|GPIO_Pin_13);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

                PWR->CR |= PWR_CR_DBP;
                RCC->BDCR |= RCC_LSE_OFF;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

网友A:
这样设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国产的芯片据说不支持。

楼主: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