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学低EMI知识,分享小创意,赢精美好礼

楼主:
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下面公布这期获奖的100个名单哦~

@lark100   @caicai999   @wuqipan   @yaneda   @ylslib
@昊430   @520123lcl   @ids168   @GREENjim   @zjsyjbb
@天意无罪   @李振淑   @qbwww   @快乐米老鼠   @flyviss
@anzidage   @萌沐兮兮   @ keer_zu   @CurrinW   @小葵儿
@呐咯密密   @10299823   @cemaj   @youtome   @houjiakai
@lzbf   @1988020566   @mmbs   @pmp   @i1mcu
@51xlf   @uiint   @hellosdc   @mituzu   @suzhanhua
@xietingfeng   @isseed   @wangdezhi   @biechedan   @chenci2013
@gygp   @pixhw   @sdlls   @febgxu   @xiaoyaodz
@fentianyou   @selongli   @minzisc   @lzmm   @hudi008
@kkzz   @天灵灵地灵灵   @小灵通2018   @捉虫天师   @玛尼玛尼哄
@gaoyang9992006   @mintspring   @zhuomuniao110 @ 稳稳の幸福   @doit888
@MCUmaker1984   @wangjiahao88   @engineerDC   @carefull3357dc @powermaker2568
@god9987   @goodluck09876   @東南博士   @EDA设计爱好者   @ADZ2016
@Diyer2015   @萧洛毫   @静听风易   @Puremr   @Bruing
@HKingS   @yyj8902   @xujunyi3611   @电子xiaocainiao   @詹求实
@darklighttt   @piteqiu   @杨寅辉   @余三水   @jerow
@LM莫   @merry_zsp    @HuangHongLun   @zhamatu   @xyz549040622
@123ycli   @kiwis66   @redone   @Gavin3389   @koala889
@sparrow054   @asmine   @skyred   @tail066   @carpsnow

管理员会联系发奖哦~

随着科技发展,汽车、工业、通信等领域的终端功能与性能大幅提升
其根源在于系统中配备的功能愈加丰富的电子模块
作为任何电子系统设计不可或缺的部分
电源性能的高低对于系统性能的高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而电磁干扰(EMI)特性则是其中最关键的性能之一

低EMI设计可为您显著缩短开发周期
同时还可减小电路板面积并降低解决方案成本
因此,EMI已成为大家在设计方案初级首要考量的因素

然而,如何有效降低EMI,大家知之多少呢?

为了让工程师们更深入的了解EMI,进一步降低电磁干扰
TI特意创作“电源低EMI设计研究所”
并带来“学习实验室、视频实验室、创想实验室”三大专区
让大家深度学习EMI知识的同时得以实践
边学边玩边分享,激不激动,意不意外^_^

不仅如此,只要完成如下操作还有机会活动精美礼品哦:

活动时间:7月15-8月14
第一步:资料学习之旅

第二步:视频学习之旅

第三步:创想之旅

参与活动撰写创意还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

行动起来吧小伙伴们!!

网友A(点评):
好活动 必须支持

网友B(点评):
好活动,参加起来。

网友C(点评):
好活动 必须支持

网友D(点评):
好活动,参加赶快!

网友E(2021-07-15):
冲呀,赶紧参加参加呀

网友F:
冲呀,活动真不错

网友G:
都是车里用的,可惜俺只有比德文电动三蹦子,要了都不知道用到哪里!

网友H:
学习了相关资料,非常不错,受益匪浅。通常EMI是由开关电路造成的,开关频率越高,可能影响越大,因此在设计电路时候,应在寻找最低的开关频率下以完成工作为最佳方案。
使用TI的相关芯片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即可保证小尺寸的需求,又可以降低EMI的影响。之前在项目中,客户对EMI要求比较严格,又要求隔离,按照传统方法做的尺寸较大,还采用了屏蔽方式,客户不是很满意,后来我去TI官网找集成解决方案
采用了UCC12050这一款集成的,重新对方案做了设计,对核心的供电进行了隔离保护,效果非常好。另外封装一下降低下去了,达到了客户的要求。比着之前的方案不仅降低了尺寸,同时成本也降低了下来。缩减了研发周期,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网友I:
降低 EMI 是一项需要进行各种权衡的棘 手工作。降低 EMI 的 常规方法包括使 用大型且昂贵的滤波器或降低开关压摆 率,该技术会直接影响效率。我认为最合适的器件是LM25149,具有超低 IQ 和集成有源 EMI 滤波器的 42V 汽车类同步降压直流/直流控制器,该器件相比较以前的电源芯片,增加了两种集成的EMI缓解机制。一种是有源EMI滤波器,增强EMI性能。一种是双随机扩频(DRSS)技术,用于增强的EMI性能跨越低段和高频段,采用了这两种技术,使得EMI平均降低25dBµV。
下一次活动,希望TI放出更多实际应用的方案,并对该方案的设计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使得用户可以进行更详细的设计。

网友J:
记得去年和项目组一起研究如何提升汽车系统的工作效率,其实降压器在更高的效率下可以提供比典型LDO更大的功率,但是在实践中却发现出现了很大的电磁干扰,噪声非常的大,一直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参加了TI本次的活动,我突发奇想,其实可以采用对称的引脚排列,将VIN / PGND对称地放置在封装的任一侧,可使输入环路磁场自成一体,从而进一步降低EMI,降低噪声。LM61460具有对称的VIN / PGND引脚对,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下一次活动的建议:
1、关于资料:希望可以多一些技术视频,最好是类似设计方案的,毕竟理论知识见到的太多了
2、下次可以试试知识问答类活动,写创意有点伤神
3、关于电源产品:建议多一些实用的与大家日常生活更贴近的设计方案,功率可以适当研发扩大下

网友K:
在工作中遇到过一个问题,EMI 谐波测试没过。后来跟别人青椒和查找相关资料看到,导致emi测试不通过的原因,一般是因为器件/线路的布局问题,在布局的时候,就没有充分考虑怎么尽可能的避免谐波;其次,就是没有提前采取谐波抑制措施,或者是加装谐波抑制器件。推荐了 TPD3F303DPVR芯片,一款高效的EMI电源滤波器。让工频无衰减,或者很少的衰减,就能通过EMI电源滤波器。

网友L:
LM25149-Q1是集成式有源EMI滤波器的DC-DC电源芯片。能够将外部EMI滤波器的面积减半,将电源设计的传导EMI降低多达55 dBµV,同时缩减滤波器尺寸和降低EMI。LM25149-Q1有两个独特的EMI降低特性:有源EMI滤波器和双随机扩频,具有快速瞬态响应和极好负载和线路调整。
还希望阅览关于放大器、电源设计这类的资料;比较倾向于研讨会议。

网友M:
电源系统的设计,为了改善EMI,往往需要设计比较大的电路板,在线路中加上外部滤波器组件。UCC12050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解决方案还消除了通常需要满足EMI认证的外部滤波器组件,如低压差稳压器和铁氧体磁珠,大大减少了组件选择和设计时间。
希望在下次的活动中有互动环节。

网友N:
PCB设计一直是难点,尤其是涉及到对EMI要求的场合,总是需要一遍遍的外请高手进行EMI的整改,十分烦恼,而且每次的话费也不低。TI的LMQ61460这款芯片就比较省心,该芯片是工业类 3V 至 36V、6A、低噪声同步降压转换器,其输入输出范围均符合我的要求,该器件专为低EMI而设计,并针对AM波段上下运行进行了优化,采用HOTROD™软件包将交换机节点振铃降至最低。采用并行输入路径将寄生电感降至最低。采用内部旁路电容器降低EMI。该器件使用多种方式降低了电源的EMI,我相信如果使用的这一款芯片,PCB的整改效率和难度将会有很大的改善,希望TI以后在退出此类芯片的同时,多多讲解下降低EMI的其他配合措施,使我们可以更高效的使用芯片。

网友O:
推荐TPD4F003DQDR,一款高效的EMI电源滤波器,能在阻带范围内衰减射频能量,而让工频无衰减,或者很少的衰减。在使用的时候,EMI电源滤波器输入线、输出线必须拉开距离,切忌并行,以免降低滤波器效能。期待TI设计软件的使用技巧分享。

网友P:
最近看到了LM25149芯片,这个是具有超低 IQ 和集成有源 EMI 滤波器的 42V 同步降压直流/直流控制器。基于传导EMI测试的无源和有源EMI滤波器设计,该类设计使用峰值和平均值检波器来满足国际无线电干扰特别委员会 (CISPR) 25 5 类标准,集成了斜率补偿自适应开关频率。系统评估板总占位面积为 70 毫米 × 40 毫米,非常棒。

网友Q:
改进的滤波器尺寸和成本、减少设计时间并降低设计复杂性,这个题目,我认为比较适合的TI器件是LM5156-Q1,这是采用双随机展频技术的 2.2MHz 宽输入电压非同步升压、反激式和 SEPIC 控制器。采用了TI特有的双随机展频技术,可以有效的降低EMI。封装尺寸达到了惊人的3*2mm,双随机 扩频 (DRSS) 的数字扩频技术是TI的一种降低EMI的技术。DRSS 的基本原理是叠加两条调制曲线,每条曲线针对不同的RBW,从而降低了EMI。可以在曲线图中看到,非同步升压控制器 LM5156-Q1的传导发射性能,在150kHz 至 30MHz 频带以及 30MHz 至 108MHz 频带(这是 CISPR 25 汽车标准的两个关 键频带)中的频谱峰值都大大降低了。对于下一次活动,可以详细介绍下曲线的具体分析,可以更直观的了解芯片。

网友R:
在以往的直流-直流转换器中,往往隔离的时候,需要加变压器进行隔离,尺寸大不用说,关键是变压器的增加增加了电路的EMI,对整体线路造成了影响。而TI的直流-直流转换器UCC12050,该器件集成了具 有专有架构的变压器和直流/直流控制器,可提供 500mW(典型值)的隔离功率,5kvRMS的隔离电压,而且采用了适合非隔离式和隔离式拓扑的扩频技术,可以满足CISPR 32 B 类 EMI 测试限制要求,可以有效的降低电路的EMI。希望TI以后可以对这类直流-直流转换器的推广和资料可以更多一点。

网友S:
我认为最合适的器件是TI的电源芯片TPS55288,它是具有 PPS 控制的 36V、16A 降压/升压转换器,为将EMI降至最低,TPS55288支持可选的可编程扩频技术,将峰值EMI降至最低。相较于传统的方案,TPS55288的扩频是可编程的,可以通过电容来调节,该器件的尺寸也不大,4mm*3.5mm提供16A的电流是相当强悍的。对下一次活动,希望多多提供一下大电流输出的方案。

网友T:
高频电磁干扰尤其重要,因为在高输入电压和高输出电流的情况下,高频范围内的问题会变得更糟,这是汽车应用中常见的情况。但是TI的芯片LMQ61460,为了进一步降低电磁干扰,LMQ61460在输入内部集成了输入电容, 在封装内部包括输入电容器,可降低寄生电感、振铃和高频EMI, 可以改进您的设计并自信地保持在EMI排放限值以下,是一种非常适合汽车应用下使用的电源芯片。

网友U:
TI的电源芯片LM25149-Q1可以解决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以前的电源芯片的尺寸大,而且EMI高,干扰很大。而LM25149-Q1降压控制器采用了有源 EMI 滤波方法。 以在 400kHz 开关频率下工作的降压转换器的 EMI 测量结果为例,无源 EMI 滤波器需要一个 3.3µH DM 电感 器和一个 10µF DM 电容器。有源滤波方法通过一 个仅 1µH 的 DM 电感器以及 100nF 的感应和注入 电容器,可实现同样有效的衰减。这有助于将无源 滤波器的尺寸和体积分别减小到原始值的 43% 和 27% 左右。对于大电流转换器,可以通过降低电感 器直流电阻来进一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希望TI以后可以多多推广下这类芯片的使用案例和更详细的设计说明。

网友V:
我认为TI的UCC12050是一种高效的改进的滤波器尺寸和成本、减少设计时间并降低设计复杂性的芯片。UCC12050 是一种薄型、小型化解决方案,采用高度为 2.65mm的宽体 SOIC 封装,该器件集成了具有专有架构的变压器和直流/直流控制器,可提供 500mW(典型值)的隔离功率,并且采用了内部扩频技术,因此并具有较高的效率和低 EMI性能。对比没有扩频的芯片,扩频是一种使开关频率发生抖动以扩展由开关节点引起的EMI谐波峰值的特性。分散高次谐波峰值的能量可以将高、尖锐的发射转化为低、平滑的发射,这反过来又减少了设计降到排放限值以下所需的过滤和优化量。因此可以有效的降低EMI。

网友W:
对于高频的EMI干扰问题, USB电源放大器设计相关的解决方案;最常用的降低 EMI 的手段是选择低 EMI 器件,LMP2021可以在放大器的内部进行信号滤波,极大地减少了由EMI引起的误差,这种做法在高增益应用中特别有益处,在电源模块选择的时候,使用先进的扩频和有源滤波技术来减轻 PCB 上所需的无源滤波负担。

网友X:
我认为TI对 TPS6281x-Q1这类芯片的支持很好,我们大家都知道,设计电源芯片的时候,EMI高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不知道如何进行PCB的设计和布线,任何批量转换器的PCB布局对设计的最佳性能都至关重要,不良的PCB布局可能打乱了原本很好的原理图设计的运行。即使转换器调节正确,PCB也会损坏。布局可能意味着健壮的设计和不能批量生产的设计之间的区别。此外,转换器的EMI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PCB布局。而TI对芯片TPS6281x-Q1专门针对EMI进行了PCB的规划,给出了详细的PCB走线设计,可以让用户方便的进行PCB的设计。

网友Y:
LMQ61460-Q1是一种高性能的DC-DC同步降压变换器,带有集成旁路电容器。比传统的芯片,LMQ61460-用伪随机扩频,集成旁路电容器,这样降低EMI 。支持2.1MHz的开关频率,内部集成软启动及补偿电路,进一步减小了外部电感尺寸及部件数量,从而降低整体BOM成本。

网友Z:
在电路的关键节点增加电容、磁珠以及在MOSFET外接Cds、增大Rgon等,是降低MOSFET电压尖峰和电流尖峰的有效措施。开关频率越高,这些杂散电容和寄生电感更加不能够忽略。LC滤波主要是电感的电阻小,直流损耗小。这方案的缺点是体积大,笨重,成本高。LM25149-Q1和LM25149降压控制器支持工程师满足具有挑战性的EMI标准,并通过减小无源EMI滤波器的面积和体积来缩减解决方案尺寸。

网友AA:
只要使用适当的EMI滤波电路,就能将其在电源线上的EMI信号电平控制在有关EMC标准规定的限值内。,建议开关波形用电流缓冲电路或电压缓冲电路来整形。功率开关管的集电极是一个强干扰源,开关管的散热片应接到开关管的发射极上,以确保集电极与散热片之间由于分布电容而产生的电流流回主电路中。

网友AB:
解决EMI问题,需从源头入手。EMI源头往往都是在电路内部。AC-DC、DC-DC开关电源、还有一些逆变器(光伏、电机控制等)的PWM信号,都是EMI问题产生的干扰源。UCC12050集成了专用的变压器等等,集成了变压器和直流-直流控制器以及专有架构,在2层PCB的整个负载范围内无铁氧体磁珠,可提供500mW(典型值)隔离功率,使工程师可以更有针对性的进行EMI的改善。

网友AC:
我认为最合适的器件是TI的LM25149-Q1,它集成有源 EMI 滤波器通过充当有效的低阻抗分流器,可降低输入端的 DM 传导发射。感应和注入引脚通过各自的电容器连接到输入端,有源 EMI 滤 波器块中的有源元件会放大感应到的信号,并通过注入电容器注入适当的反极性信号来显著降低输入线上的总体干扰。这减轻了所需无源元件的过滤负担,从而减小了这些元件的尺寸、体积和成本。另外希望TI在中文的数据手册文档,仿真电路方面的支持,白皮书方案方面有这更多的资料和讲解,使的用户可以轻松的入门TI的芯片。

网友J:
很有意义的活动,支持一下。
利用TI LM25149-Q1产品可以设计一款小尺寸汽车电源充电桩,该产品可降低输入端的 DM 传导发射。感应和注入引脚通过各自的电容器连接到输入端。有源EMI滤波器块中的有源元件会放大感应到的信号,并通过注入电容器注入适当的反极性信号来显著降低输入,线上的总体干扰。这减轻了所需无源元件的过滤负担,从而减小了这些元件的尺寸、体积和成本,而且有助于将无源滤波器的尺寸和体积,提高工作效率。非常适合作为小型、低成本的汽车充电桩的核心器件

网友AD:
一般来说,我认为的EMI就是换芯片,参考官方的板子进行布线,尽量达到芯片的性能,实在不行用个好的电容,加个屏蔽罩就好了。所以说选一个好的低EMI的芯片是十分必要的。TI的的器件 TPS62810-Q1就十分满足我的要求,精度高,外围电路简单,封装小,扩频技术使得本身的EMI很低,再加上官方推荐的PCB布线电路,足够满足我对低EMI,降低使用复杂性的要求了。而且TI本身的技术和质量也是值得信赖的。

网友AE:
在实际的应用中,直流到直流的转换一直是难点,尤其是需要隔离的场合,数字和模拟需要隔离的场合,往往会使用买的隔离电源模块来解决,但是电源模块的质量往往是参差不齐,贵的很贵,便宜的质量没法保证,EMI和噪声很大,而且尺寸往往很大,要想做小价格是很贵的。TI的 UCC12050解决了这个问题,内部集成了变压器,隔离等级达到了5KV,抗RMS浪涌能力可达到10KV,尺寸只有10.3mm*7.5mm,而且这个芯片输出可以选择5.4V,5V,3.7V,3.3V,足够满足一般MCU的应用了,而且UCC12050专门做了EMI的处理,有极低的EMI,这是一款十分有效的芯片。

网友AF:
之前做过一些滤波器电路,发现都有耦合电容,感觉会把直流部分出去。后期经过别人指点,使用OPA388零漂移放大器,这个确实是更有效的解决方案。还有人说可以通过采用通用阻抗转换线路滤波器的方式,这样才可以使用直流误差比较少。
希望分享一些TI 的一些零漂移放大器的资料,供我们参考设计。

网友AG:
EMI滤波器的存在可能会损害反激电源的稳定性,这样导致电源不稳定。选型了TPD4F003,这个是配备了  ESD 保护功能的四通道 EMI 滤波器,用它滤除电源频率引起的交流声、滤除基波后测量波形失真率等。
1、您还希望阅览电源设计基础教程?
2、您比较倾向于研讨会
3、关于TI电源产品,希望降低价格。

网友AH:
做过一款UPS电源,但是输出不稳定,造成电路的信号波动。后来,ups不间断电源加入EMI滤波器,用的是TPD4F202 ,这个芯片的封装非常小,而且对整体的电路影响比较小。
比较倾向于直播教学和提问的形式。

网友AI:
基于UCC12050的电源设计
选择电源IC不仅仅要考虑满足电路性能的要求及可靠性,还要考虑它的体积、重量、延长电池寿命及成本等问题。UCC12050采用小外形集成电路封装,尺寸比较小,而且集成的EMI的功能,增强隔离用于保护和抵抗地电位差,这种比较合适的隔离简化了电路板布局。

网友AJ: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设计
基于电流型PWM芯片UC3842控制下双路输出的反激式开关电源,改善了EMI滤波器和整流滤波电路,UC3842做的电源模块结构简单、体积小、调试容易、性价比高,具有欠压、过流、过压等多种保护功能,具有较高性价比。

网友AK:
TPS55288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设计的一款车载充电器,内部集成了两个16A的MOSFET,他的输入电压高达36V,很轻松的适用于汽车的12V和24V电压,并且具有输出过压保护、输出短路保护,对于车载充电器来说足够了。更主要的是他的封装很小,4mm*3.5mm,可以让车载充电器做的很小,HotRod的封装,让高频EMI变得很小,可以轻松的过各种认证,因此是我理想的车载充电器的芯片。因此我认为TPS55288是改进的滤波器尺寸和成本、减少设计时间并降低设计复杂性这个命题中理想的芯片。

网友AL:
手头的这个项目需要对输入的5V电压稳压后输出5V给传感器和AD芯片供电,选择了好几个模块,不是尺寸太大,就是精度太低,噪声太低,对AD的采集精度干扰很大。这次活动TI的芯片UCC12040正好符合我的要求,内部自带隔离的变压器, 使得输入和输出完全隔离,输出电压精度可以达到1%的精度,足够满足ad供电了,并且内部采用了专有的结构,在输出500mw的时候,提供了极低的EMI,正好满足ad芯片和传感器的供电需求,尺寸也很满意,比隔离电源模块小多了。希望TI以后可以多多推出这类芯片,简单的外围电路,都内部集成,使得用户可以简约的设计和极低的EMI。

网友AM:
公司有个项目,一个车载的触摸屏,但是电源选择了好几个,一直都是很不理想,首先是其他国产的芯片EMI很高,精度比较低,不符合车载的认证,然后就是输出电流比较小,接触了TI的芯片后,认为LM25149-Q1比较符合我的要求,这是一款专业的车载芯片,输出电压精度达到了1%,输入电压是宽范围的,更主要的是尺寸很小,只有3.5mm*5.5mm大小,TI针对这个芯片,采用了两种专有的EMI抑制特性,使得芯片在低频段和高频段的EMI都很低,可以很轻松的过汽车认证,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改进的滤波器尺寸和成本、减少设计时间并降低设计复杂性的芯片。

网友AN:
我认为TI改进的滤波器尺寸和成本、减少设计时间并降低设计复杂性中最理想的IC是LM60440-Q1这个芯片,这个芯片采用了增强型的EMI QFN 封装、具有可湿性侧面和外部焊盘,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其封装中心具有一个大型的裸片附接 焊盘 (DAP)。与 HotRod 封装相比,DAP 有助于改 善 PCB 散热,并将结温的上升降低 15% 以上。此外,VIN、GND 和开关节点引脚上较低的 RLC 寄生 效应还可以提高效率并降低 EMI。如预期的那样, 这会产生更低的 EMI,TI这个特殊的封装,尺寸做到了惊人的3mm*2mm,但是输出电流可以达到惊人的4A,是一款让人惊艳的芯片。

网友AO:
电池电源设计
之前设计过电源的滤波器的性能会由于差、共模噪声的转换而降低。后来修改了以TPS60210为基础,采用推挽拓扑结构,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实现了低EMI、高转换效率的电池电源设计。这个方案减少了高输出电压纹波,延长了电池寿命。

网友AP:
有一个行车记录仪的板子,电源部分一直不稳定,噪声也高,输入电压采用汽车接口的12V电压,输出记录电压给IC供电,用了一个DC-DC芯片和两片LDO,由于经验的问题,稳定性和噪声比较大,正好看到了TI的芯片 TPS650330-Q1,这是一款汽车摄像头的电源IC,输出也有三路,符合汽车 AEC-Q100 1 级标准,芯片有三路电压输出,完全符合我的要求,而且封装只有4mm的宽度,可以让我板子的布线空间增加了很多,另外这款芯片的EMI也较低,完全可以取代我现在的板子上的芯片,而且TI提供了现成的评估模块,可以让我快速的上手和入门。

网友AQ:
DC/DC电源设计
控制芯片是UCC28950,副边采用同步整流,进一步提高效率,UCC28950还提供多种轻负载管理功能,总电路主要由移相全桥主电路、控制电路、检测电路和EMI电路组成。为整体的设计带来更高的效率

网友AR:
利用UCC12050控制芯片制作了一款恒流输出的电源。设计的该电源,系统响应快速、输出电流恒定,开关损耗小、功率因数高的特点。后级加入了无源无损软开关技术,抑制了开关器件产生的di/dt和dv/dt的干扰,降低了EMI。
比较倾向于竞赛之类的活动。

网友AS:
为了设计高效率、低损耗的电源电路,该方案是基于UCC12040进行电路设计。该方案输出直流电压稳定性较好,电感无明显啸叫且纹波小。通过电路的电阻和电容的充放电,来吸收二极管反向恢复时产生的尖峰电压。UCC12040本身具有降低的EMI,整体可以有效地抑制开关电源的EMI干扰。

对下一次活动,您的建议
1、您还希望阅览放大器等资料
2、您比较倾向于知识盖楼活动

网友AT:
之前自己设计的电路板子较大,外部使用的元器件比较多。后期准备使用LM5156-Q1作为控制芯片进行设计电路,采用两级结构,方案整体是有效抑制开关电源EMI的电路,能够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反激式开关电源,降低了对开关过程的dV/dt和di/dt的影响,减小了转换器相关的成本、尺寸和电磁干扰

网友AU:
公司的一个项目是给一款电动车做一个USB充电的端口,需要支持Type-C的接口,选择了几款芯片也不理想,最后选择的是TI的专用Type-C 充电端口控制器TPS25850-Q1,这个芯片的封装很小,只有3.5mm*4.5mm的大小,集成充电管理和端口检测功能,因此外围电路十分简单,方便我们把这个充电口做的很小,节约了成本,并且这款IC专门针对EMI进行了优化,EMI性能符合 CISPR25 class 5 的标准。因此我认为这个IC是一款很理想的IC,是最理想的TI器件,希望TI以后多多推出这类集成内部管理的IC,让我们的产品设计越来越简单和方便,降低了人工成本。

网友AV:
我认为TI最理想的器件是LMQ62440-Q1,相比较传统的方案, LMQ62440-Q1在内部集成了旁路电容, 在集成和未集成 旁路电容器情况下的辐射 EMI做测试,结果表明,更严格的频带(200 至 230MHz)中的发射降低了 9dB,这有助于电源系统保持在行业标准设置的 EMI 限制范围内,而无需在 板上添加额外的组件。所以我认为TI改进的滤波器尺寸和成本、减少设计时间并降低设计复杂性的主题中,最中意的芯片是LMQ62440-Q1。

网友AW:
手头的一款远距离传输的485模块,电源老是损坏,原因是供电和输出没有进行隔离,外部进来的干扰很容易烧坏IC,但是隔离电源芯片或者隔离模块自己做下来体积太大,不容易集成到模块上面,TI推出的芯片UCC12050解决了我的问题,内部集成了专有架构的变压器和直流-直流控制器,可以提供500mW的隔离功率,并具有较高的效率和低EMI,非常适合我现在的这个项目,下一步准备购买这个芯片用在我的电路中,希望可以改善这个模块的性能,使的模块可以更长寿命的运行。

网友AX:
以前做的电源产品都挺大的,最近几年都小型化发展,也拆了不少人家的充电器之类的研究他们用的技术,比如小米的,华为的,锤子的都拆解研究过。后来我们自己做选择了TI的电源集成芯片,将产品尺寸给降低下来了。现在只要有新的电源产品设计开发任务,就是去TI电源主页选型,找到合适的,可以快速尽早的提交DEMO和生产交货,性能比之前分离做,强多了。

网友AY:
以前过EMI检测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表面性能非常好,就是过EMI难,有问题,后来又是加屏蔽又是增加消除芯片,费钱费事,浪费时间,因为这个还搞的一个订单黄了,人家等不及。
后来来21,知道了TI做这方面很专业,用了几款,虽然单价贵点,但是节约的其他芯片和时间那是宝贵的。会一如既往的支持TI,这些学习资料真不错。

网友AZ:
之前有一次设计医用监护仪电源的时候遇到过一个问题,当时需要生成隔离式电源,曾经尝试过传统方法,在反激式、Fly-Buck 或推挽式拓扑中使用直流/直流转换器来驱动变压器,但发现在电路板上占用了大量的空间。
UCC12050这款产品非常适合之前的那套方案,该产品可以减少电路板面积,同时设计具有简洁而可靠性。不仅如此,与同类竞争产品相比,UCC12050 的效率提高了近 30%,满载时的温升降低了 30°C,并且可以在没有 LDO 或铁氧体磁珠的双层 PCB上通过 CISPR 32 B类辐射测试。

意见和建议:希望以后的活动形式可以简单一点,不用敲这么多字;资料方面可以多放一些设计方案,尤其现在热门的新基建领域。产品的话,建议电压方面可以有所提升,这样就能有更高的安全可控范围了

网友BA: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行车记录仪的,有做前装精品,对接车厂的,产品是要过汽车行业中的7637认证标准的。12V供输入时,我们会加入TVS管,共模电感,并且预留磁珠之类的。一是为了防浪涌,二是为了减小EMI的干扰。12V进来的降压IC我们一般选用大众化的DC-DC,但往往不良率高,另外对板子上面其它器件干扰很大,认证难过,大大加长了研发产品的周期。看了下TI的元器件,发现LMQ61460符合我们产品设计需求,LMQ61460是低EMI元器件,芯片有汽车版本,芯片在封装时集成了一个旁路电容,可以降低电源源带来的EMI干扰,减小了输入纹波,提高EMC性能。集成了输入电容是这个芯片最大的亮点。
TI的技术文档是最丰富,详细的。由于目前大环境不好,现在推出的视频培训有所减少,还是希望后面TI能够推出一些专题类的视频培训。另外视频内容能否增加一些实例讲解,这样就更完美的。

网友BB:
这是我们之前用的最普通的电源设计,我们的板子需要三种不同的电压,分别用于驱动电机驱动器,传感器供电以及MCU供电。
遇到的唯一问题就是我们的传感器对磁非常敏感,在电源设计是容易干扰传感器信号。
我觉得LM5156-Q1可以方便解决此问题,输入电压很宽,而且可以有效降低EMI。
对于以后的活动,希望可以有一些微控制器的资料。我比较倾向于知识问答,对于TI的产品,希望在以后的活动中可以推出一些功能简单价格便宜的电源IC,在设计低价产品时会更好用。

网友BC:
作品名称:车载特殊开关数据输入终端  设计简介:针对特殊的开关量(输入电压不同,输入信号有噪声串入,有效电压范围很有限)的输入需求,采用ti的升/降压转换器(比如TPS62812-Q1)对输入信号进行转换,起到了滤除噪声,电压匹配,减少设计时间和成本等作用。  选用器件:TPS62812-Q1等 下次活动希望增加厂家参与的分享展示环节,让更多人接触到实物。

网友BD:
  首先感谢小跑堂的提醒,让我看到了这篇**和活动。我之前也有看到这篇活动,但是标题EMI让我感觉非常深奥。没想到是电磁干扰的缩写。确实在开关电源的设计当中,电磁干扰简直是重中之重,这一关过不去,后期会产生大量的麻烦,这一关过不了,你产品根本就成不了型。在我们的实际生产中。因为电磁干扰问题造成的,打板失败不计其数。只要遇到电子干扰,那就有得我们头疼了,我们通常都是先假设,哪里会产生电磁干扰,然后一个一个的去测试。电磁干扰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很难测量。因为我们的开关电源频率。没有那么高。在50~120K赫兹之间。所以我们的电磁辐射多发生在传导发射阶段。

  我看了白皮书。很多内容都值得我学习,变压器这一块的内容更值得我学习,因为它方法简单易操作,我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变压器中添加一组绕组来减少变压器的电磁干扰。

  这里提供了一种方法。对变压器的次级和初级之间进行辅助绕组隔离。实现CM平衡。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值得在以后的实验中进行测试,对于我来说很有用。 LC滤波器来降低电磁干扰的话,可能成本稍高。要增加不少电子料。

网友BE:
工作中常常与电磁干扰EMI打交道。之前接手同事的一个项目,由于板子尺寸很小,他们在前期原理图与PCB设计时没有做足认证的必需措施,等到去实验室摸底测试时,发现RE,CE各种超标。在实验室里试过多种方法,还是无法完全解决,没办法,只能重新设计。板子结构限制,只能想办法选择小尺寸的滤波器,磁珠,以及电源选择低EMI的DC-DC。发现TI有几颗低EMI的DC-DC是完全可以应用上的。其低EMI的DC-DC在封装上面有优化引脚和引脚位置,减小了电源设计的电磁干扰,另外其内部采用集成电容降低了高频电磁干扰.DC-DC的噪声三个主要参数有:占空比,开关频率FS,上升时间,开关频率有着很大的影响,TI在这方面有着合适频率的DC-DC。综合看来,LMQ61460颗就适合设计要求,这样大大缩短了产品开发周期。
TI在各种产品线上全面处于领先地位,能够为大家提供好的解决方案,希望TI后面能够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实例,另外也能推出在线视频,谢谢!!!

网友BF:
非常不错 ,等我把视频学习完参加活动

网友BG:
从第一步走到了第三步,TI的电源知识丰富切通过实践出来的,需要不断的努力来到TI的海洋学习与消化,现在感觉是越学感到自已的知识越不够啊,咋个办哦

网友BH:
第一步:仪表电源整压转换器
第二步:利用简单的器件完成转换器功能,并降低设计复杂性
第三步:TPS55288
第四步:首先36V的稳压对仪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所有的仪表都能接入36V的电压,而且电流16A,能够满足多数仪表的功耗需求,可以使用在大部分的仪表场景
第五步:

1、您还希望阅览哪些资源:倾向于设计方面的,
2、您比较倾向于哪种活动机制?:最好是有知识问答,以及遇到问题时的解析过程
3、关于TI电源产品,你还有哪些意见与建议?器件文档中能有详细的设计规范,以及各类参数的设置值就最好了

您好,还需要补充下您的创意idea 才视为参与成功哦~

网友BI:
idea创意:一款小型化且高散热效应的汽车充电器
借助TPS25850-Q1产品可以设计一款小尺寸的散热优化设计,适用于具有 15W 双路输出的汽车类 USB Type-C® 充电器。TPS25850-Q1器件是一款具有可编程电流限制和热管理功能的双路 3A USB Type-C 充电端口控制器。在 15W 双路输出下的效率为 92.83%。借助可编程的电缆压降补偿,可在重负载条件下以合适的电流和电压为便携式设备充电,其小型的封装可有效降低充电器的尺寸

网友BJ:
在日常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公共电源线和接地线的布局不合理,不能有效地各类干扰噪声。为了降低电源的EMI,在PCB设计时需要进行全局设计和安排,所需要的的元器件比较多,造成了整体的电路体积较大,通常的方案是通过配置的功率运算放大器和相位补偿器,进一步提高电路整体效果,但是不能充分发挥集成电路板的优势。后期准备使用LM25149这个款芯片,它可以将外部差模滤波器尺寸减少50%,并降低系统成本。
对下一次活动
1、还希望阅览电源设计软件
2、比较倾向于知识问答
3、关于TI电源产品,你还有哪些意见与建议?无

网友BK:
在对设备测试的时候,经常出现进行骚扰功率测试时出现限值超标的问题,后面对不合格的样机进行检测,发现了EMI影响的,找到问题关键在于芯片电源去耦电容,后面有深入分析去耦电容对EMI影响的关键因素,快速解决该问题,为后续类似问题提供优化思路。后期准备对TPS62810芯片进行测试,检测TPS62810对整体电路的影响,采用内置 EMI 消减技术的器件不仅能缩短设计时间,还有助于符合 CISPR 25 5 类等严苛标准。

网友BL: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有限且不断缩小的电路板空间,最大限度的减少电磁干扰,尤其是在变频控制器的难度很大。如何降低EMI,就是需要在需要从干扰源、耦合通道和敏感体3个方面进行设计和参考。选择一个较低EMI的芯片尤其重要,功率开关器件快速变化的电压或电流会使电机控制器出现很明显的电磁干扰,如果没有很好地设计和控制,会导致整车的EMI性能变差。LM25149-Q1,具有超低 IQ 和集成有源 EMI 滤波器的 42V 汽车类同步降压直流/直流控制器,大幅度降低了系统的EMI噪声,专为那些需要低EMI、高效率和小解决方案尺寸的应用。

网友BM:
之前有一块板子,电磁阀切换的时候,会影响信号的采集。
然后,尝试了双电源供电,印制板割地,加磁环,加滤波等多种方式,效果有所改善,但占用设备内部的空间较大。
发现UCC12050EVM这种形式,比较适合这种这种情况下的改善,
首先,采取了隔离的形式,其次占用PCB空间很小,又不需要过多的额外设计。同时作为隔离电源芯片,也给整体的PCB布局提供了思路,值得尝试。

建议:其实EMI是每个工程师头疼,又不得不面对的事,
如果能有一些详细的案例分享,一些原理讲解和设计思路的分享,我相信,这绝对是硬货中的硬货。

网友BN:
之前做过一产品,使用环境可能不太稳定,电源存在潜在波动的隐患。
开始电源前加各种稳压,大电容,保险、滤波···效果甚微,且电源波动是受外界影响的,测试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

查阅LM25149-Q1 ,宽压输入,具有大电流带载能力,抗干扰能力较为优秀,虽然外围电路略显复杂,但没有特殊器件,综合考虑产品稳定性和可靠性来说,非常值得尝试。

建议:
希望在推荐emi电源器件的同时,能够有实战丰富的技术工程师,顺路讲解下电源布局,和EMI实际应用实例的讲解,毕竟,实战才是王道。

网友BO:
在TI的视频学到了不少知识,好多个项目都用过Ti的电源芯片,开发周期短,调试也容易,因为问题太少了,EMI做的非常好。
建议就是TI的技术视频建议翻译成中文的,或者提供中文字幕的,毕竟还是有一部分人英文听力不好的。

网友BO:
这个活动不错,让我更深的了解了TI的这些技术和产品

网友BP:
首先打开这里:https://www.ti.com.cn/zh-cn/design-resources/design-tools-simulation/webench-power-designer.html
在TI丰富的WEBENCH® 电源设计器中,提供了很强大的设计资源参考。

在N年前,我们做一个BP寻呼机发射系统,由于是VHF频段的,频率不算太高,但是150MHZ的频率信号,很容易引起MCU的晶振倍频辐射,那时候的电源选型,并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与新的器件可供参考。

我们那时候还是选择的NS的电源器件和射频无线电器件。。。

不过我想说的是,在做设计的时候,电源就是动力源,电源纹波、是否高低温冗余足够,这些都是考研产品稳定性的标准。
滤波器对于电源的设计更是重中之重。

网友BQ:
第一步:曾经或正在设计的方案及简介
我正在设计的方案是一个制氧机的氧浓度传感器部分的PCB设计;主要是5V DC供电,有一个超声波发射与回传模块,通过5VDC 为MCU进行供电,然后进行对MCU进行PWM调制与解调,来根据PWM的占空比和频率回波进行浓度的读取。

第二步:列举1个遇到的EMI相关问题或挑战。需涵盖“改进的滤波器尺寸和成本、减少设计时间并降低设计复杂性”之一
这个EMI部分的难度,是针对医疗设备的检验标准,需要强制进行国家医疗的认证。所以说,DC供电貌似简单,但是引起的传到设备反而是非常复杂和有挑战的。

第三步:挑选一款可以帮您解决该问题的TI器件
从TI的选型来说,主要是电源器件,可以有效的提供TPS模块级别的电源产品。具体型号不便吐露。

第四步:介绍该器件为何能够帮您解决EMI问题
在这个模块上面,有比较完善的电容滤波以及PCB的走线设计,因此我们轻而易举的进行了DC的设计,并且加入了共轭线圈。在目前公司实验室的阶段,可以通过自测,已经达到了设计要求。

第五步:对下一次活动,您的建议...
相对而言,我们作为用户,还是期待TI能过提供很多的选择,有一些电路方面的指导以及特性失效分析的肯能。这样针对客户来设计一款坚固可靠的产品,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BR:
其实,有时候,EMI可能和布局有很大关系,一旦发现PCB存在干扰,或者工作不稳定,解决起来也是很棘手的
割地,开槽,滤波,一顿操作猛如虎,效果也不一定多好。

查看 TPS55288 降压/升压转换器实现低 EMI
可通过紧凑的布局最大限度地减小关键环路面积,但是,这种方**受到元件物理尺寸的限制。
为了获得低 EMI,采取的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在开关环路下添加接地平面。将整层 GND 覆铜平面置于开关环路下方即可为电路建立无源屏蔽。屏蔽层中的电流会产生一个磁场来抵消原有开关回路磁场。结果是磁通量减少,因此等效环路面积将减小,EMI 性能将提高

非常让人心动,决定找机会尝试一下,并且这个对电流的支持很大,是我关心的一个亮点。

建议:
如果能够有一下评测的实例就更好了,能够直观的感受下使用前后的区别,当然了,这个确实存在一些难度

网友BS:
TI的WEBENCH电源和放大器设计改善滤波器设计:
TI为WEBENCH又加入了新功能。其中包括电源架构新特性、全新放大器设计工具以及改善的滤波器设计等。更新后的WEBENCH将会更好地为广大设计工程师服务,将工程师的设计工作简单化。

WEBENCH是一款备受工程师青睐的工程设计工具,工程师只需输入想要设计的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参数,该工具就会给出多种推荐的解决方案。选定解决方案后,工程师们还可以通过优化器,结合成本、效率以及尺寸调整设计方案,并通过热仿真以及仿真结果校正,最终导出最适合你的解决方案。当然,工程师也可通过SchemaTIc Editor自行进行设计或对筛选的方案进行修改。

此次新增的WEBENCH新功能包括电源架构中的测序与负荷开关,针对FPGA可能会有不同的时序要求,用不同的芯片为FPGA做不同的负载,并用特定的时序控制器或负载开关,控制相应负载电源。同时,TI即将推出WEBENCH放大器设计工具,该设计工具支持包括仿真、仿真导出、PDF报告生成和设计共享等功能,设计选项卡允许图形性能分析、性能之计算以及材料清单(BOM)等选择。其中,该设计工具支持包括正弦波响应、阶跃响应、闭环频率响应、直流扫描以及输出噪声五种仿真。WEBENCH还包含了滤波器的设计,其具有简化的可视化界面,客制化的放大器带宽,包含新款滤波器类型,可以设计带有SPICE仿真能力和仿真输出。

网友BT:
我们最近做的一个智慧路灯的设计,我们的方案用的是DC/DC 横流驱动,TPS 40211 中端电压控制器。
在户外的设计使用,有时候电压不稳定,温湿度都是一些考验。
最终证明TI的TPS系列,还是非常的好。
关于EMI、滤波器设计,都是常规的,AC/DC DCDC、防雷方面的设计。

事实证明,TPS系列肯定是久经考验的DC DC 系列

网友BU:
德克萨斯仪器制造的同步Buck变换器控制器(TPS56100、TPS56300、TPS56XX和TPS5602)被专门设计用于对TI公司的TMS3C6000和TMS3C5000 DSP家族提供优良的瞬态响应和高效率。以及类似的高速数字负载。此外,采用滞环控制方法,使得供电设计者不必担心稳定性和补偿问题。

我们  在设计DSP 采集与控制板卡的时候,TPS56100 仍然是首选!

丰富的设计文档,布局布线参考线路等等,都是TI提供给设计者的好帮手!

网友BV:
基于TPS75003的FPGA供电模块设计:
TPS75003 的FPGA 供电模块的电路设计和PCB 设计,其中包括电路设计和PCB 设计时的注意事项以及提高系统干扰能力的具体措施;
FPGA对其电源提出了一些独特的挑战。例如,FPGA供应商通常需要其输入电源拥有数百或甚至数千微法拉(µF)的去耦电容,以便在FPGA产生的瞬变的不同频率之间维持FPGA电源电压所需的调节,并减少电源电压上的纹波。许多FPGA还需要具有特定的启动时间(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和启动单调性(VOUT在无任何向下移动的直线上达到其设定值)。
电源模块非常小,意味着其使用的引脚较少。引脚数量少意味着器件更简单,功能也偏少。电源模块通常集成的另一项功能软启动(SS)时间。此时间设置在某些电源模块内部,如TPS82085,但可使用其他电源模块上的电容器(如TPS82130)进行编程。通常需要具有一个可编程启动时间才能满足特定的启动时间要求,而且有了该时间也非常有助于启动与所有电容连接的电源模块。

网友BW:
TPS767D301电源低功耗设计
供电方式为双电源的 TMS320F28335芯片,使其电源性能大大增强,工作电源电压分别是1.9V 和
3.3V,其中有主要为 CPU、时钟工作电路以及芯片的内部逻辑提供1.9V 电压的内核电源(CVdd),还有
主要为I/O 接口以及外部器件与该芯片进行接口的3.3VI/O 电源(DVdd),此类电源电压不需要设计电
平转换电路.与3.3V 电源相比,1.9V 的电源可以使芯片的功耗大大降低.

网友BX:
不太好说之前的案例,因为比较复杂,可能不是单纯的某一个器件或者电源的问题,贯穿在整个PCB布局和原理设计上。
至于解决的方法,大多是拆东墙补西墙,也就是常用的滤波,磁环,割地,加屏蔽之类的

对于LM5156-Q1,没有使用过,但看资料理解为,采用扩频的形式,扩频技术利用能量守恒原理,通过将能量分散在多
个频率上来减小 EMI 峰值,不仅在设计上提供了低EMI方案,同时给我在PCB布局,原理设计上提供了参考,非常值得借鉴。

建议:实际应用案例的讲解和设计推荐参考

网友BY:
以前在开发一个嵌入式产品,对EMI要求非常高,又要求封装要求比较薄
之前都是用分立元件开发的,这次没法用了,需要重新设计,实在想不到用什么替代。
后来听网友推荐了TI,去官网查到很多高集成的电源芯片,可以有效降低EMI,同时输出功率又足够
选的就是LMQ61460,拥有
宽输入,宽输出,大电流,功率完全满足大部分工业应用。效果非常好,降低了原理图复杂度,同时封装大大减小,EMI也非常完美。

网友BZ:
TPS7350智能车电机电源设计
7350电路图

EMI滤波电感

LM7805/2576/7350综合比较

希望TI能过提供更多的曲线图就更好了!
另外补充的内容就是:希望TI 出一些关于TPS系列的芯片更多的PCB布局图就好了!

网友CA:
TPS5430的应用
TPS5430具有良好的特性, 其各项性能及主要参数如下 :
高电流输出 :3A (峰值 4A) ; 宽电压输入范围 :5.5 ~ 36V;
高转换效率 :最佳状况可达 95%; 宽电压输出范围 :最低可以调整降到 1.221V;
内部补偿最小化了外部器件数量 ; 固定 500kHz转换速率 ;
有过流保护及热关断功能 ; 具有开关使能脚, 关状态仅有 17uA静止电流;
内部软启动
与其他同类型直流开关电源转换芯片相比, TPS5430的高转换效率特别值得关注。图
1为在 12V输入电压 、 5V输出电压时 TPS5430转换效率与输出电流的关系曲线图 。

效率还是非常的高的!

意见和建议:在我们使用一些芯片选型的时候,TPS系列基本都可以与LM25/76/96/75/95/等进行配合实现大多简单设计。对于这方面的器件,如果有匹配电容及EMI相关的匹配电路参考就更好了!

网友CB:
我们在进行DSP 外围设计的时候,尤其是TI DC/DC 具有上电时序控制的物料,简直就是完美的配合。
如果再多一些相关曲线模型和高低温的测试曲线,尤其是官方的数据,就更好了。以便我们的设计更合规。

网友CC:
有的时候是因为板子上的电源太多,各种开关频率直连相互影响,有选型的时候没有考虑开关频率的因素
也有同频率共鸣。
可能对于解决这种问题,只是单纯的各种滤波尝试,效果不是太好,也是经验还有很多不足
对于LM5170实现双向转换确实值得尝试,不同的需求场景之下,选择不同的转换方式,既节省空间资源,又简化设计,
非常不错。
建议:期待可以提供测试板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CD:
TPS65251的多电源时序控制

TPS65251的物料非常的好;对于设计资料比较多,也很完善的文档提供参考
意见和建议: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TI多出一些低电压,超大电流的LDO器件类型的电源转换器!

网友CE:
以前没用过TI的芯片和方案时候,我们做的工业控制设备的电源部分都是搞很大的变压器和分离元件,做的挺大,稳定性也是非常的好,就是EMI有点大,在要求严格的情况下,往往很难过检测,需要搞一堆屏蔽罩。
后来慢慢的,客户的要求也是做到低功耗,小巧,美观,高度嵌入集成。在论坛了解到TI这方面做的非常好,选了多款芯片使用。现在体积降低很多,性能也稳定了,做的封装小,EMI做的也很好,产品从外观到品质提示一大截。

网友CF:
TPS54310在雷达电源的应用及EMI的设计分享案例

上图为DC1.2V

上图为DC1.8V

上图为DC3.3V

上图为复位电路

虽然有些零件已经逐渐有新物料型号代替,但是TI设计的TPS系列为DSP ARM 配合是相当完美!

个人心得:在使用TPS器件做设计的时候,尤其是一个相同的原理图,布局布线,利用TI提供的网页计算器,进行简单的更改电阻型号,就可以匹配不同的电压。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设计。
很感谢TI提供的各种计算软件。

网友CG:
TPS65105的 TFT⁃LCD 电源设计

在进行设计的时候,我们往往担心的是电阻匹配,导致输出电压的失效。
建议 是最好厂家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匹配电阻的选型、功率、失效的可能性等方面的资料。
关于输出的EMI滤波,基本上我们的经验就是越多越好的电容。

网友CH:
赛灵思Spartan-3FPGA的电源设计与功耗

在为FPGA等低压,大电流的器件进行电源设计的时候,
有时候TPS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还是希望TI可以收购更多的大功率的LDO,这样我们在进行设计时,会有更多的ADC/DAC/DSP 和处理器等外围器件就可以一站式购物。

关于文档、设计模型,EMI等参考设计,我们认为TI提供的资料,是最多最好的厂家模范!

网友CI:
TI TPS7A78智能AC-DC线性电源

TPS7A78采用外接电容来创立电
流源和箝位整流电压.器件的独特架构允许其待机功耗能从几百毫瓦降低到十几毫
瓦.TPS7A78非隔离功率解决方案的输入电压70 VAC到 270VAC45 Hz 到65 Hz,高
达75%的效率,支持输出电压从1.25V到5V,待机功耗15mW,线路压降电容器为线性
解决方案尺寸的1/4,对火线电压,负载和温度的精密电压调整达到3%精度,具有电源
故障检测和电源良好指示.主要用在工厂自动化,建筑物自动化,白色家电,电能表表,烟
雾检测器和恒温器控制.本文介绍了TPS7A78主要特性,功能框图,单相AC电源和三
相AC电源图,单相E表电源图以及评估模块TPS7A78EVM-011主要特性和电指标性
能,电路图,材料清单和PCB设计图.

可以看到 这个设计还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参考了这个设计。
意见和建议:
由于我们是做电气电力设备的,
关于高压或者交流的EMI,滤波,电磁,空间与导线传导,希望TI多提供一些逆变 变频这类的模型。
有时候滤波电容选的多了,会影响信号的采集速度,有时候电容匹配不够,反而导致采集的信号毛刺很大,在这种情况下,PCB层面的设计级别,有没有可能性加入自动电容投切的功能?

网友CJ:
如何有效降低EMI?降低EMI的方法有许多种,包括屏蔽、滤波、隔离、铁氧体磁环、信号边沿控制以及在PCB中增加电源和GND层等等。
这些都是基本的方法,但是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封装变大,需要更大的元件,另外就是产品看起来笨拙。
由于最近今年都要求产品小巧,高效,性能也要求更高,从网上就找到了TI,用了几款TI的产品,现在封装做的都是贴片的,比较小巧,性能也得到了提升。

网友CK:
希望多推荐一些相关电路设计,以及一些文件。另外官方好多资料都是英文的看的很费劲。不过学到很多东西,之前不了解还有专用的低EMI电源芯片,这次开眼界了。以后设计中会尝试使用TI的芯片做项目。

网友CL:
1、作品名称及设计简介
设计一款+5V 1A输出电压模块,输入+12V~+16V (范围可更宽),输出最大电流1A,输出电压波动范围10% ,高效率达95%以上
2、需涵盖“改进的滤波器尺寸和成本、减少设计时间并降低设计复杂性”之一
输入EMI滤波,噪声标准CISPR 25,噪声等级CLASS 5,
3、您认为最合适的TI器件
用EMI仿真工具,选择TPS62933

4、相较传统方案,实现了哪些突破
采用Buck架构,效率高达97.1%,特别在低电流输出下效率达96%以上。
5、对下一次活动,您的建议
(1)新产品试用
(2)退出芯片应用文档
(3)阅读文献,回答问题

网友CM:
之前有次设计的时候,电源部分的带载能力给忽略了,导致全功能开启的时候,电源发热严重。
虽然整个板子的工作影响不大,但是温升较高。
这里虽然没有过多的EMI影响,但是也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吧。
看TPS25858具有可编程电流限制和甩负荷功能的双路 3A 倒是有点意思,以后设计的时候,找机会搞两个样片试试,说不定这种限流能有不错的表现。

建议:建议的话,暂时没有多少,感觉当前做的很不错呢。有需求的话,我们会联系技术支持和代理的,都很不错

网友CN:
做设计的这些年,做过独立的开关电源,也用过DC-DC芯片,其中开关频率如果处理不好,会直接串扰到电源输出端,其次是工频干扰。
单纯的从电源的角度讲,个人觉得工频和开关频率的处理尤为重要。
之前面对问题电路,最多时候的手段是滤波,滤波只能是减小,很难消除。其次是更改开关频率,使开关频率避开其他电路影响区域,但带来的影响就是,可能会影响到变压器的尺寸。
看到LMQ61460EVM是一款经全面组装和测试的电路,用于评估 LMQ61460-Q1 同步降压转换器,相信这种评估产品,一定是经历的各种考验,应该拥有不错的表现,值得期待。
建议:希望能提供一下评估板的实测讲解,可以是工程师的实测视频之类的。

网友CO:
很多时候,一块PCB的电源部分,决定着整块板子的性能。也遇到过不少电源杂波干扰,纹波抖动,工频串扰的问题。
至于解决呢?底子就那样了,无非是破坏之前的干扰链,寻求新的平衡,割地,滤波,屏蔽之类的。
看了UCC12050,不仅低EMI而且并支持最高 5kV 的隔离电压,不仅性能卓越,空间尺寸和传统设计相比也有很大的优势,非常期待在后面的设计中尝试使用。
建议:提供一些不同区域的常驻技术支持的联系方式,便于用户联系,咨询

网友CP:
形式二
第一步:40W隔离方案的LED设计
第二步:遇到的EMI问题是传导不过,后来把滤波器的尺寸加大到22uH,成本增加了0.3毛,设计时间上差不多,复杂性也差不多。
第三步:LM25149-Q1
第四步:低EMI芯片,可以帮助我在设计上减少EMI器件的使用或者成本上更低。
第五步:
1:还希望阅读照明类的资源。2:比较喜欢知识问答的活动机制。3:希望多增加一些TI各类芯片的设计方案和培训,帮助我们更好的上手。

网友CQ:
1. 作品名称:处理器电源模块
2. 简介:借助TI的IC实现一款用作处理器电源的模块,降低电磁干扰的同时达到了减小电路板尺寸、缩短开发周期的效果
3. 我认为最适合的TI器件:TPS25850-Q1
4. 相较于传统方案实现的突破:得益于TI的技术,在减少EMI方面合规的同时减小了电路板尺寸以及开发周期、
产热少热性能较好、效率更高
5. 建议:希望能多举办这种有资料有视频的活动,学到很多,感谢主办方~

网友CR:
1. 作品名称:汽车电子某部件供电电源模块
2. 简介:利用TI先进的技术实现高功率密度的同时保持良好的热性能,且有效降低EMI
3. 我认为最适合的TI器件:LM25149-Q1
4. 相较于传统方案最主要是提升了功率密度并且没有增加额外的电路板尺寸和成本,且具有良好的热性能,安全性、精度、EMI也都符合要求;
5. 我还希望阅读一些物联网、AI相关的资料,目前的这种活动机制我认为就非常好,希望多多举办类似活动,谢谢

网友CS:
在设计车载设备的时候,忘了考虑电源EMI的影响,车载屏幕有点干扰而且收音机干扰也比较严重些。TFT显示屏又不能增加外壳进行防电磁干扰。后期在电源设计上采用UCC12040,这个芯片具有质量轻、可靠性好、使用方便等优点,转换器在大范围负载条件下都能获得较理想的转换效率,可以通过EMI测试标准。

网友:
很多人在做电源的时候,遇到了存在输入电压不稳定和输出负载波动的情况,这时候都是需要对在不同的拓扑下电路的导通损耗、输出电压的波动情况和电感采样电路的复杂程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和建模,太复杂了。不如直接使用j具有低EMI的芯片电源了。UCC12050,这个芯片可以进行5.0V 或 3.3V 稳压输出,符合 CISPR32 B 级 EMI 标准限制,并且浪涌能力高达10kVPK。
对下一次活动
1、您还希望阅览pdf的资料
2、您比较倾向于研讨会

网友CT:
高频变压器的CM噪声对电源的影响特别大,很多抑制的方式就是额外增加元器件,例如添加平衡电容、铜箔屏蔽、磁芯接地等的抑制措施,还有需要对高频变压器各端口阻抗特性进行分析,太麻烦了。这样增加了设计的电路板的体积和设备的成本。后来看到了LMQ61460这个款电源芯片。针对超低EMI要求进行了优化,还支持42伏瞬态电压,使用了内部旁路电容器降低EMI,这样就减少了外部元器件的使用。

网友CU:
在轻负载条件下,转换器是传导EMI的来源,对系统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是通过增加EMI滤波电路对整体的噪声进行抑制,从而使得EMI满足标准和要求。可以通过在电路中加入滤波器的方法使其得到有效的抑制,已经成为了设计电源的时候的共识。基于插入损耗和阻抗匹配的原则设计了相应的EMI滤波器,就是浪费时间和成本。LM25149-Q1芯片就是可降低EMI,并可通过将外部差模滤波器尺寸减少50%,增强了低频和高频段的EMI性能。

网友CV:
电源电路中,耦合电感器的漏感在开关上产生了相当大的电压尖峰,虽然使用了同步整流器代替了续流二极管,减少传导损耗,但是效果还不是很容易。电磁干扰EMI的影响根本不能消除,只要电路运行,就必然有电磁干扰的产生。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从内部对EMI进行抑制,而不是从外部进行干涉。推荐TPS55288,具有高效的电磁干扰缓解,这样就从根源上减小了EMI对电源的影响。希望下一次的形式是会议或者研讨的形式,可以直接提出和解答问题的。

网友CW:
为抑制开关电源的EMI传导对显示屏的干扰,一般在其前端配置EMI输入滤波器。若电路匹配性差,则会造成后级开关电源工作不稳定、输出震荡等问题,这样的设计效果也很一般,而且pcb占用的体积比较大。滤波器的设计和元器件选择尤其重要了。德州仪器的TPD6F202就是一款保护和 EMI 滤波器,其静电放电(ESD)额定值至少可超出IEC 61000-4-2规范接触放电的3倍。

网友:
在4G通信模块中,DC/DC功率开关电路在高频开关状态下产生的EMI噪声问题,想到了很多的方法电容、齐纳二极管、ESD抑制器等降噪部件,这些元器件都用在了4G通信模块中了,用示波器测量还是存在干扰信号,频带相互重叠。做了物理隔离,信号还不是很稳定。后期准备使用TPS650330,一个低压降 (LDO) 稳压器,就可以实现范围为 3.0V 至 5.5V,并且具有低噪声的特性。

网友B:
基于TI电源芯片的快充充电宝

(一)设计目标
设计一款能够支持最大充电功率为40W的快充充电宝,并能够根据被充电设备自动识别并控制输出功率,需要支持的几种快充功率规格如下:
(1)4.5V/5A;
(2)9V/2A;
(3)5V/8A ;
(4)10V/2A ;
(5)10V/4A。

(二)设计约束
由于充电宝空间有限且宝贵,其中大部分空间都需要用来放电芯,以便提供更大的电量。这就要求充电管理芯片在尺寸、散热性能、外围电路复杂度上具有更大的优势,以便通过最少器件完成所需功能,并节省BOM成本。

(三)电源管理芯片选型
结合此次TI推荐的芯片,选择TPS55288降压/升压转换器,该芯片的主要优势:
(1)宽输入电压范围: 2.7 V to 36 V;
(2)可编程输出电压:0.8 V to22 V with 20-mV step;
(3)输出电压精度:±1%;
(4)输出电流: 6.35 Awith 50-mA step;
(5)可编程开关频率:200kHz to 2.2 MHz;
(6)封装: 4.0-mm × 3.5-mm Hotrod™ QFN package。
由于锂电芯的标称电压都为3.7V,将所有锂电芯并连起来,通过TPS55288升压到所需要的电压规格。

(四)EMI设计考虑
电子产品都必须考虑EMI指标不会超过标准所规定的指定值,使用TPS55288转换器设计时可从以下方面来降低EMI:
(1)在关键环路下添加接地平面
在开关环路下添加接地平面,将整层 GND 覆铜平面置于开关环路下方即可为电路建立无源屏蔽。根据楞次定律,屏蔽层中的电流会产生一个磁场来抵消原有开关回路磁场。结果是磁通量减少,因此等效环路面积将减小,EMI 性能将提高。
(2)使用对称布局配置
对称放置去耦电容器既能做到进一步提高 EMI 性能,又不会牺牲效率或增加成本。
(3)使用频率抖动功能
通过频率抖动,基频从 fs-Δf 变为 fs+Δf,其 n 次谐波从 nx(fs-Δf) 扩展到 nx(fs+Δf)。因此,基频的重复度变低,这样测得的准峰值和平均噪声水平也会变低,而噪声频谱会因边带频率而变宽。
(4)在开关节点处添加 RC 缓冲器
在开关节点和电源接地端之间添加一个 RC 缓冲器,有助于降低辐射 EMI 水平。RC 缓冲器应尽可能靠近开关节点和接地平面。

(五)对活动的建议
(1)TI的电源管理芯片种类齐全且丰富,但是在大功率方面应用的芯片感觉相对较少,因为现在嵌入式系统中的MPU、FPGA、AISC等芯片所需的功率越来越大,而且一种芯片需要多种不同电压规格的,这是若有多通道输出的PMIC会大大降低硬件设计难度并节省PCB空间。
(2)希望以后TI也能多举办一些芯片的DEMO验证板评估测试活动。

网友CX:
每次遇到问题,大部分可以归结到电源、布局上的问题。
至于解决,割线,滤波改善,然后重新画板。
UCC12050这种隔离型电源,或许可以给设计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并且具有高的隔离电压和低EMI,非常值得尝试
建议:
多提供些中文的应用手册,指导说明

网友CY:
对于EMI的问题,一直比较头疼,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有时候,布局很工整,但干扰严重,有时候看着板子乱七八糟,但信号很干净。说多了都是无奈。
至于改善,就是加电感和电容,或者条件允许的话,加屏蔽罩了。
看了UCC12040,感觉本身具有隔离和高耐压的特性很是不错,并且结合《隔离式直流/直流转换器 EMI基础知识及要求》也学到了一些设计的注意点,应该可以在性能和空间上对我都有所帮助。
建议:
是否可以公开一些失败的案例,有时候,失败的东西,更有参考性

网友CZ:
之前有一次在做公司项目的时候,需要设计一款空调室外机,但是设计中发现过电流保护比较差,并且具有隔离式电流感应,设计方案非常不理想。通过本次活动了解到UCC12050产品,同时间也学习到“采用C2000和GaN的4kW单相图腾柱PFC ”参考设计。此参考设计是一款 4kW CCM 图腾柱 PFC,采用 F280049/F280025 控制卡和 LMG342x EVM 电路板。此设计展示了一个强大的 PFC 解决方案,它通过将控制器接地置于 MOSFET 桥臂的中间来避免隔离式电流感应。得益于非隔离特性,可以通过高速放大器 OPA607 来实现交流电流感应,从而帮助实现可靠的过电流保护,可以有效的减少设计时间并降低设计复杂性,非常理想。

网友DA:
方案:基于LM25149-Q1设计一款高性能的汽车广播电子设备
这款产品具有两个独特的 EMI 降低功能:有源 EMI 滤波器和双随机扩频 (DRSS)。有源 EMI 滤波器检测直流输入总线上的任何噪声或纹波电压,并注入异相消除信号以降低噪声或纹波电压。DRSS 结合了低频三角和高频随机调制,以优化低频和高频射频频段的 EMI 性能。
使用LM25149-Q1产品设计的车载广播器,成本低而且抗干扰性强
未来建议:以后的活动,在资料方面,做好能多一些bom表单,让大家了解到这些产品用到了哪些设计中,可以方便我们了解技术成熟度

网友DB:
EMI真是个玄学,有些时候通过修改电容电感或者是电路就可以改善很多,但是如果器件本身就可以降低EMI的话,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之前申请过TPS650330,这颗料就是让我一次就成功的幸运芯片,当时用TPS650330做一款汽车级的驾驶员监控设备,用这颗料做的板子 体积小不说,发热量也不高,做完之后没想到EMI测试直接一次就过。
建议:希望多做一些方案设计的活动,这样可以充实自己知识量的同时,也可以结交各路好友大神。

网友DC:
之前采用了一款电源芯片制作了一款车载机产品,设备在公司测试的时候,一点儿问题都没有,非常稳定而且性能优越,但是去现场安装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有时车载机产品中的通讯模块会被烧坏,因为当时仅仅是给客户样机让其体验一下,可想而知,客户肯定是体验不好的,后来我们也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车辆启动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电流,由于产品没做EMI方面的测试,所以原因算是找到了,最后通过换了TI的LM25149-Q1,再加了一些必要的保护电路,最后算是完美结局。
建议倒是没有,只能说TI产品还是强,尤其是电源产品设计方面,非常有参考价值。

网友DD:
基于LMQ61460制作的车载考勤机,之前电源芯片采用的国产的电源芯片,其实用起来真不错,但是客户需要EMI测试报告,对我们来说,就有些麻烦了,之前由于是普通消费品,事没做EMI的,既然客户想要,而且我们也有把产品做好,为客户服务的心态,所以就答应了下来,后来做EMI头皮发麻呀,因为芯片的原因,怎么都降不到达标水平,后来有个别的公司的朋友,推荐了TI的LMQ61460,说这颗料EMI处理的非常好,值得一试,最后,没想到事儿就成了。在这里强烈推荐,这颗料的参数也非常好:工业类 3V 至 36V、6A、低噪声同步降压转换器。
建议,希望多多举办这种活动,非常有意义。

网友DE:
想使用TPS55288制作一个可调电源,主要是TPS55288带有I2C控制功能,而且电压电流范围都很大,主要参数是具有 PPS 控制的 36V、16A 降压/升压转换器,为啥使用这个呢,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它这颗料EMI处理的非常好,而且官方提供参考设计和仿真,让工程师可以快速上手使用。
建议:希望这种活动多多,不但可以拓展知识,还能拓宽人脉,非常有意义

网友DF:
公司最近想设计一款车载电源,给公司的考勤/消费机供电,为什么要用车载电源,因为产品应用目标是通勤车,基本上通勤车都是有考勤功能的,方便对乘坐考勤车的人进行规范管理,通过本次的活动,发现了一款适合我们的芯片——TPS62810,这颗芯片的参数非常好,汽车类 2.75V 至 6V、4A 降压转换器,我们产品是5V供电,所以非常合适,而且该芯片的封装采用 2mm x 3mm 可湿性侧面 QFN 封装,体积非常小,可以让PCB设计非常容易。而且其EMI处理的非常好,车规性能也会非常稳定。值得使用。
希望论坛可以大力做这种活动,让用户可以更好的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案。

网友DG(2021-08-14):
第一步:康复直立床空气压力系统
第二步:减少设计实践并降低设计复杂性
第三步:UCC12050
第四步:相对于传统LDO方案,电压稳定性更好,精度更高;传感器所测试数据更加准确,降低设计难度。
第五步:建议:1.成熟案例参考。2.知识问答。3.降低成本,推广应用。

网友DG: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