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片机读取许多个I/O口状态74HC589合适吗?

楼主(2021-07-14):
74HC589功能如上图。
我要读取70多个IO的状态。想用74HC589级联读取状态。 QH(9)脚连连接下一级的SA(14)脚,这样级联,然后用SPI口读取,可以吗?
74HC595级联输出就用过许多。74HC589可以这样级联检测输入吗?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楼主:
好安静哦。

网友A:
读取输出状态就算了,这是一个输出型的芯片,不支持状态读取的吧。---------------
看错了,这是并入串出型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输出状态就算了,这是一个输出型的芯片,不支持状态读取的吧。

74HC589是输入型的芯片吧。

网友A(点评):
确实是我看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74HC589是输入型的芯片吧。

咦,sorry,上次看的数据手册搜索错误了?这次仔细又复制了一遍,确实是输入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sorry,上次看的数据手册搜索错误了?这次仔细又复制了一遍,确实是输入型的。 ...

可以像74HC595一样级联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