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一百零四章、CH32V103应用教程——通过EXTI控制LED灯

楼主(2021-07-14):
CH32V103应用教程——通过EXTI控制LED灯

本章教程主要通过EXTI中断控制LED灯,每进入一次中断,改变一次LED灯的状态,实现类似开关的效果。本章教程在前面第四章EXTI的基础上进行。

1、EXTI简介
EXTI(External interrupt/event controller)—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可分为产生中断和产生事件两大功能。每个中断/事件线都对应一个边沿检测器,可实现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检测和下降沿检测。EXTI可对每个中断/事件线进行单独配置,可单独配置为中断或者事件,以及相应触发事件的属性。
EXTI可分为产生中断和产生事件两大功能。产生中断线路目的是把输入信号输入到NVIC,从而执行中断服务函数,实现相应功能,属于软件级;产生事件线路目的是传输脉冲信号给对应外设使用,为电路级别信号传输,属于硬件级。
CH32V103外部中断的触发源既可以是软件中断(SWIEVR),也可以是外部中断通道。当触发源为外部中断通道时,其输入信号会经过边沿检测电路进行筛选。只要软件中断和外部中断二者信号产生一个,即可通过或门电路并输出给事件使能和中断使能两个与门电路,只要有中断被使能或者事件被使能,就会产生中断或者事件。关于CH32V103 EXTI具体说明,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

2、硬件设计
本教程通过PA0引脚接按键开关接VCC,每按一次按键开关产生一次中断,并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控制改变LED灯的状态,其中PA1与开发板LED灯引脚连接。

3软件设计
本章教程具体程序如下:
exti.h文件
#ifndef __EXTI_H
#define __EXTI_H

#include "ch32v10x.h"

void EXTI_GPIO_Init(void);

#endif
exti.h文件用于保存exti相关函数的声明;
exti.c文件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static uint8_t status = 0;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void EXTI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RESET)
    {
        //Delay_Ms(50);
        //if(EXTI_GetFlagStatus(EXTI_Line0))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status);
            status = ~status;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
        }
        printf("This is LED example\r\n");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exti.c文件主要对EXTI进行初始化配置以及对中断服务函数中对LED灯状态进行控制,每进一次中断改变一次LED灯状态。
main.c文件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20/04/30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include "debug.h"
#include "led.h"
#include "exti.h"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LED_GPIO_Init();
        EXTI_GPIO_Init();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通过EXTI0控制LED灯开关状态\r\n");

        while(1)
        {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函数初始化。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每按一次按键开关,进入一次中断,每进一次中断,LED灯状态改变,打印信息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