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一百零五章、CH32V103应用教程——按键控制进入/退出待...

楼主(2021-07-14):
CH32V103应用教程——按键控制进入/退出待机模式

本章教程主要讲述如何通过按键控制进入/退出待机模式,同时通过串口打印显示不同状态。

1、PWR-待机模式简介
CH32待机模式和STM32待机模式有所区别,CH32待机模式对比其停止模式,唯一的差别在于:在某些指定的唤醒条件下退出后,微控制器将被复位,并且执行的是电源复位,因此,CH32在待机模式下IO口保持原来状态。而STM32在待机模式下,所有IO口引脚状态都处于高阻态,除了以下引脚:
● 复位引脚(始终有效)
● 当被设置为防侵入或校准输出时的TAMPER引脚
● 被使能的唤醒引脚
关于CH32V103 PWR待机模式具体信息,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

2、硬件设计
单片机长按PA1按键进入待机模式,PA0按键按下退出待机模式,不通状态下串口打印信息显示。

3软件设计
本次实验具体程序如下,主要介绍main函数:
Main.c文件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19/10/15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Note
低功耗,待机模式例程:
本例程演示长按PA1按键进入待机模式,WKUP(PA0)引脚上升沿,退出待机模式, 唤醒后程序复位。
注:为尽可能的降低功耗,建议将不用的GPIO设置成上拉、下拉、模拟输入或设置成输出模式。
*/

#include "debug.h"
#include "key.h"

void GPIO_ALL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为降低功耗,需将不用的GPIO设置成上拉或下拉输入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用于检测按键是否被长时间按下
//1 :按键被长时间按下  0 :按键没有被长时间按下
static uint8_t KEY_LongPress(void)
{
    uint8_t downCnt =0;                                         //记录按下的次数
    uint8_t upCnt =0;                                           //记录松开的次数

    while(1)                                                    //死循环,由return结束
    {
        Delay_Ms(10);                                           //延迟一段时间再检测

        if(GPIO_ReadInputDataBit ( GPIOA, GPIO_Pin_1 ) == SET)  //检测到按下按键
        {
            downCnt++;                                          //记录按下次数
            upCnt=0;                                            //清除按键释放记录

            if(downCnt>=100)                                    //按下时间足够
            {
                return 1;                                       //检测到按键被时间长按下
            }
        }
        else
        {
            upCnt++;                                            //记录释放次数
            if(upCnt>5)                                         //连续检测到释放超过5次
            {
                return 0;                                       //按下时间太短,不是按键长按操作
            }
        }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ENABLE);
    GPIO_ALL_Init();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KEY_GPIO_Init();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Standby Mode Test\r\n");

    printf("\r\n 实验说明\r\n");
    printf("\r\n 1.长按 PA1 按键进入待机模式 \r\n");
    printf("\r\n 2.在待机模式下,PA0 接 VCC 可唤醒,唤醒后系统会进行复位,程序从头开始执行 \r\n");
    printf("\r\n 3.可通过检测WU标志位确定复位来源 \r\n");
    printf("\r\n 4.在待机状态下,通过Link无法下载程序,需要唤醒后才能下载 \r\n");

    //检测复位来源
    if(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WU) == SET)        //若检测到唤醒事件,PA0引脚上升沿
    {
        printf("\r\n Standby wake up reset \r\n");
    }
    else
    {
        printf("\r\n Power on reset \r\n");
    }

    while(1)
    {
        //PA1 按键长按进入待机模式
        if(KEY_LongPress())
        {

            printf("\r\n 即将进入待机模式,进入待机模式后可按PA0唤醒,唤醒后会进行复位,程序从头开始执行\r\n");

            Delay_Ms(10);

            //清除WU状态位
            PWR_ClearFlag (PWR_FLAG_WU);

            //使能WKUP引脚的唤醒功能 ,使能PA0*
            PWR_WakeUpPinCmd (ENABLE);

            //进入待机模式
            PWR_EnterSTANDBYMode();
        }

        //正常模式
        Delay_Ms(1000);
        printf("Run in main\r\n");
    }
}
Main.c文件主要包含三个函数:GPIO引脚全部拉低函数、按键长按检测函数、以及main函数。main函数包含函数初始化、相关状态信息显示。代码理解见注释。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串口打印情况具体如下:
长按PA1按键,进入待机模式,串口打印信息如下:
由打印信息可知,提示进入待机模式,可按PA0(WK_UP)按键唤醒退出待机模式,如下图: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具体测量一下,待机模式下的静态电流是多少啊??希望提供一下,以备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具体测量一下,待机模式下的静态电流是多少啊??希望提供一下,以备参考。
...

可以看沁恒官方提供的CH32V103DSO这个手册,电气特性那一章有提供官方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看沁恒官方提供的CH32V103DSO这个手册,电气特性那一章有提供官方数据

这个回复等于没有说,资料咱早就拜读过了,就是在调试的时候,跟官方数据有出入,才想问你一下,你那边调试下来的数据究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