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hub转多路串口

楼主(2021-07-14):
用hub芯片做龌龊的usb转多路串口hub 芯片就很多了,usb2.0的 Fe1.1就是常规的,目前也是被炒货,贵了,转串口芯片也很多,便宜常用速度要求不高ch340就可以上了
2个组合就搞出来个多串口,淘宝也有人用gl805g搞的,我是用FE1.1做的,理论上说,用hub芯片可以造N路串口,但是usbhub级联本身是有限制的,不超过3级,这个有待验证
当然现成的方案也很多,CH9344L,沁恒自己也出的,有名的当然是英国的FT4232, 其余的XR21V1414,这2个现在价格都贵了;
typeC接口,支持串口3.3和5V 切换, 收发数据有指示灯,还蛮好玩的;

如果工控机要求严格,PCIE 转多路串口据说比usb的稳定,协议问题,当然看到的这句话的同行可以留言,分享下经验造福后人!

网友A(2021-08-27):
另外,USB转串口有性能问题。
USB响应时间最快1mS,来回就需要2mS。
串口以115200bps算,一个字符的时间才0.1mS.
如果是对时间要求不严格,或者是有协议发数据包,可能无所谓,如果对时间要求严格,USB转串口就不能胜任。
比如MOSBUS协议,没有包头起始和结束标志,分包是靠2.5个字符间隔。如果严格按照协议扣,USB转串口就不合适。
而PCIE转串口就没有这个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硬串口。

网友B:
怎么用usb-hub4路以上的串口?

网友C:
除了USB转串口,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SPI/I2C转串口。之前我就用过WK2124通过SPI转4个串口,也是比较稳定可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另外,USB转串口有性能问题。
USB响应时间最快1mS,来回就需要2mS。
串口以115200bps算,一个字符的时间才0 ...

USB一次通信不是1个字节,USB转串口可以支持12M波特率了,3M也是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