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885AT28定时器配置问题

楼主(2021-07-15):
新唐N76E885定时器配置问题,开机只进入一次中断,是哪里配置错了?

/**************************************************************************
*   函    数: TIMER0_Init
*   功能说明: TIMER0初始化
*   形    参:
*   返 回 值:
***************************************************************************/

void TIMER0_Init()
{
   //Timer0设置推完输出模式
   clr_P2M1_0;
   set_P2M2_0;

   System_Clock_Select(E_HIRCEN);        //Fosc = 22.1184MHz Internal RC

   TMOD = 0x00;                          //Timer 0 and Timer 1 mode configuration
   u8TH0_Tmp = (8192-TH0_INIT)/32;       //TIMER0计数器13位8192
   u8TL0_Tmp = (8192-TL0_INIT)%32;

   clr_T0M;                               //定时器0时钟选择1/12系统时钟
   clr_T1M;                               //定时器1时钟选择1/12系统时钟

   clr_TR1;                                    //Timer1 stop

   TH0 = u8TH0_Tmp;
   TL0 = u8TL0_Tmp;

   set_ET0;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set_EA;                                     //enable interrupts
   set_TR0;                                    //Timer0 run
   set_TR1;

}
/**************************************************************************
*   函    数: Timer0_ISR
*   功能说明: TIMER0中断函数
*   形    参:
*   返 回 值:
***************************************************************************/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interrupt address is 0x000B
{

//   TH0 = TH0_INIT;
//   TL0 = TL0_INIT;
   if(TF0==1)
   {

    Timer_Sequence();

   }
   clr_TF0;

   //P30 = ~P30;                             //P3.0 toggle when interrupt
                                            //Period = 10.85/2 ms@XTAL=22.1184MHz
}

网友A:
只进一次,
说明定时器没问题
然后就是中断处理,如何重新计数的事了

网友:
这个程序不是你完整的。

网友B:
中断函数里边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C:
要重新启动定时器啊

网友D:
可能配置没有问题

网友E:
需要重新启动或者说是使能定时器

网友F:
能进入中断 那就不是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