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一款老产品使用PIC16C73B 但这个芯片只能烧录一次 我想联机

楼主(2021-07-15):
一款老产品使用PIC16C73B 但这个芯片只能烧录一次 我想联机调试,请问有没有和这个引脚和程序兼容的同款芯片?谢谢!

网友A:
PIC16F73

网友B:
里面有一个芯片锁吧,解开就可以了。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C系列的老古董了。。。。
随便换个同引脚的PIC16F的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一个芯片锁吧,解开就可以了。
应该是这样的。

芯片锁怎么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C系列的老古董了。。。。
随便换个同引脚的PIC16F的就可以啦。

我换成PIC16F873后发现调试的时候运行非常慢

网友A:
PIC16C73B 是OTP型芯片,只能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