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H79F1611开发三相交流电动机驱动

楼主(2021-07-15):
SH79F1611开发三相交流电动机驱动

楼主:
电动机在现代化生活和生产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在家用电器、交通运输
工具和工农业生产中,还是在医疗卫生、航天航空等高精度领域,电机都占据着非常重
要的位置。根据相关报告显示,世界上 90%以上的动力由电动机提供,同时消耗着 70%
的电能。因此,电动机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电动机按工作电源的不同分为
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两种类型。
交流电动机相对于直流电动机在结构简单、维护容易、对环境要求低以及节能和提
高生产力等方面具有足够的优势,使得交流电动机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工农业生产、
国防以及交通运输之中。交流电动机根据转速可分为同步电动机和异步电动机(三相交
流电动机)。其中三相交流电动机以其制造容易、运行方便、价格便宜等优点,广泛应用
于民用和工业领域。

楼主:
国外在大功率交–交变频调速技术方面发展较快,如法国阿尔斯通研制出单机容量可
达到 3 万千瓦的电气传动设备,并且将其实际运用与传播推进系统。在大功率无换向器
电机变频调速技术方面也有很高的技术,如 ABB 公司研制的单机容量为 6 万千瓦的设
备,并将其运用于抽水蓄能电站。国外在中功率变频调速技术方面水平较高,如德国西
门子公司研制的Simover A电流型晶闸管变频调速设备,其单机容量可达到10–2600kVA,
并且控制系统全数字化操作,并将其应用于电力机车传动。国外在小功率交流变频调速
技术方面也很先进,如日本富士研制的 BJT 变频器,其最大单机容量可达 700kVA,其
控制系统也已实现全数字化。IPM 投入应比 IGBT 约晚 2 年,由于 IPM 包含了 IGBT 芯
片外围电路的驱动和保护电路,有的甚至还把光耦也集成于一体,是一种更为适用的集
成型功率器件。目前,在模块额定电流 10-600A 范围内,通用型变频器均有采用 IPM 的
趋向。IPM 除了在工业变频器中被大量使用之外,经济型 IPM 在近年内也开始在一些民
用品,如家用空调变频器、冰箱变频器、洗衣机变频器中得到应用.

楼主:
正弦 PWM 技术在实际的工业变流器控制系统中应用非常广泛,在调制信号为正弦
波时,所得到的波形就是 SPWM 波形。其正弦调制信号和等腰三角载波相比较后的交点
决定功率开关器件的开关时刻。
SPWM 波可以有效地抑制低次谐波,使电动机在等效正弦波波形下工作,这使其转
矩脉动小,并使交流电动机调速范围广。目前普遍采用自然采样法、规则采样法、面
积等效法这三种方法来生成 SPWM 波,其中规则采样法分为对称规则采样法和不对称规
则采样法两种。以下我们一一介绍这几种方法。

楼主:
面积等效法
在信号采样中通过人们大量的实践与验证得到:在一个存在存储元件的环节上加载
形状不同但是冲量相等的窄脉冲信号,输出对应波形非常相似。我们将窄脉冲的面积称
之为冲量。若把各个输出波形用傅里叶变化进行分析,可得到其低频段是非常相似的,
仅仅在高频段有差异。若将矩形脉冲、正弦半波脉冲以及三角脉冲三个形状不同,但面
积都是 1 的窄脉冲信号分别加载在含有存储元件的电路环节上,其输出的响应波形非常
相似。当将单位脉冲函数加载在该环节上时,其响应结果就是脉冲过渡函数。这就是面
积等效法的中心思想,它在 PWM 控制技术中非常重要。是 SPWM 技术中最常用的波形
生成方法之一.

楼主:
交流调速控制器的总体设计:

楼主:
SH79F1611 是中颖公司近年推出的一款电机专用芯片。SH79F1611 是一种集成
ADC 和 PWM 的增强型 8051 微控制器。在同样振荡频率下,较之传统的 8051 芯片具有
运行更快速,性能更优越的性能。SH79F1611 保留了标准 8051 芯片的大部分特性,包
括内置 256 字节 RAM 和 2 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此外,SH79F1611 还集成了 1280 字
节外部扩展 RAM,以及存储程序的 16K 字节 flash,此外还集成 2K 类 EEPROM,用于
在系统掉电后保存数据。SH79F1611 还集成了两个多输入模拟比较器,两路放大器,12
位集成数字比较功能的高速 ADC,以及 6 路输出带死区时间控制的电机控制 PWM 模块,
非常适合于电机控制。此外,SH79F1611 集成了看门狗定时器,上电复位和低电压复位
等功能,提供能了 2 种低能耗省电模式。

网友A:
这是学习贴,这是知识贴,很重要,不错的。

网友B:
这个像是轮文吧

网友C(2025-09-08):
SH79F1611单片机控制三相交流电机,需配置三相全桥驱动电路,通过控制PWM信号调节电机转速和转向。

网友D:
使用 SH79F1611 开发三相交流电动机驱动:配置 MACP 模块生成三相 PWM,通过 ADC 采集电流、电压信号,结合算法实现闭环控制。利用定时器做转速检测,CAN 接口实现通信。需配置保护电路,软件上做好过流、过压处理,参考官方例程调试电机启动、调速功能。

网友E(2025-10-13):
使用 SH79F1611 开发三相交流电动机驱动:利用其 PWM 模块生成三相驱动信号,ADC 采集电流电压监测状态,定时器实现转速控制。配置 GPIO 连接驱动电路,通过中断处理过流保护,编写闭环控制算法调节电机转速与扭矩,优化参数确保运行稳定。

网友F:
SH79F1611的PWM功能对于三相电机控制来说非常关键

网友G:
使用SH79F1611单片机控制三相交流电机,需配置相应驱动电路,确保电机稳定运行。

网友H:
基于 SH79F1611 开发三相交流电动机驱动,可利用其丰富外设实现精准控制。通过高速 ADC 采样电流、电压信号,配合 PWM 模块输出三相驱动信号,支持矢量控制或 V/F 控制算法。集成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保护,适配多种电机类型,简化电路设计,提升驱动系统稳定性与可靠性。

网友I(2025-11-18):
SH79F1611 开发三相交流电动机驱动优势显著:集成高效 PWM 模块,支持 FOC 算法实现精准控制,内置运放与 ADC 快速采集电流电压,适配宽电压范围。具备过流、过压保护,启动平稳,运行高效,适配家电、工业设备等场景,简化外围电路,缩短开发周期,性能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