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请教

楼主(2021-07-15):
想设计一个适配无线充电的模块给手机充电,目前用了俩线圈进行无线供电,输出的电压在4-7v波动,电流大概在3a也就是说我必须得有一个稳压先把电压稳住,然后我就不知道改如何进行了,有没有大佬可以给个思路,第一次设计电路,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网友A:
给手机充电,有没有可能达到3A啊?

网友B:
哪个芯片方案?

网友C:
如果电流能稳定输出3A,那么电压不会是问题了,因为电池自己是有一个固定电压的,所以输出电压会被电池钳定在电池电压+电池内阻X充电电流的电压之和上。

网友D:
再加一级升降压做成5V输出

楼主:
没定好呢,现在没啥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加一级升降压做成5V输出

专门把电压稳定到5v就行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手机充电,有没有可能达到3A啊?

可能会,但是我觉得就先做个1a的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专门把电压稳定到5v就行了对吧

是的

楼主:
那电流不稳话应该影响也大把。

楼主(点评):
是不是芯片输出的电流也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