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DDLEBROOK的EET(Extra Element Theorem)...

楼主(2021-07-15):
EET,看似很“高档”的样子,其实就源于相关的“一般形式”。

楼主:
之前说过CHOMA表示形式,而若将两个端口(输入和输出)信号归为单端口的电压和电流,那么就变成了BLACKMAN定理

现在,不对输入输出端口作变动,而将原来“放大器”的两个端口变成单一端口接一个“阻抗”,那么这就是MIDDLEBROOK的EET

楼主:
具体阐述相关信号流之前,不妨给个相关三端口网络分析

楼主:
端口网络分析

楼主:
上述分析已经给出了相关形式的存在性,以及其相应“参数”的确定

下面给出相关信号流(图)。

楼主:
如果将EET用于端口阻抗(类似BLOCKMAN定理),那么就得如下形式。

网友A:
太深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