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问下面这个电路是正激还是反激开关电源?

楼主(2021-07-15):
如题,请问下面这个电路是正激还是反激开关电源电路?怎么看出来的?
请问电容C1和C2是什么作用?去掉可以么?
感谢回复,谢谢

去掉 C1 ,PNP管就无所作为,去掉 C2或C3 ,倍压作用丧失且 NPN管 过载。

网友A:
这个叫做半桥

@hk6108 :看着是对称的啊 三极管CE也没有并联电容
不对称半桥!

网友A:
C2 和  C3 D1 和 D2 D3 D4是倍压整流,不能省略

C1是用于充放电 ,不能省略

感谢 感谢

网友B:
既不是正激也不是反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做半桥

亲 什么半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不是正激也不是反激。

那这个是啥呢?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 和  C3 D1 和 D2 D3 D4是倍压整流,不能省略

C1是用于充放电 ,不能省略

C1充放电是和变压器配合形成交流电吗?

网友A:
C1充放电是和变压器配合

言下之意就是形成 LC 震荡 , 你说能不能产生交流电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充放电是和变压器配合

言下之意就是形成 LC 震荡 , 你说能不能产生交流电呢 ???? ...

好的  非常感谢

交流是交流,震荡是震荡,两码事,电容耦合是最简单的逆变方案。

网友C:
半桥推挽谐振

网友D:
原边是 单端推挽,因为变压器有电容耦合,副边是倍压整流,变压器的负载是交流负载,那就没正反激之分了。

网友A:
原边没有中间抽头,因此原边不是推挽。

说原边是单端推挽 , 那是在胡说八道。

这是半桥串联谐振电路。

网友E:
负载获得倍压时,NPN关断,直流电源离线,根据电源与负载的关系,可视之为「反」激。

原边回路里还串联了个电容,看样子像LC谐振,变压器怎么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边没有中间抽头,因此原边不是推挽。

说原边是单端推挽 , 那是在胡说八道。

好的  感谢告知

网友D:
胡说第九道:单端推挽跟不对称半桥的异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负载获得倍压时,NPN关断,直流电源离线,根据电源与负载的关系,可视之为「反」激。 ...

理解,必须跟事物严格挂钩,合乎约定俗成的规范,
不论  正激反激,变压器的原边与副边 都只能是 半波工作,
正激反激,原边吃的都是 脉冲直流,反激,当原边通电时,副边也有电势感生,但因被整流二极管堵着而呈  开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C1充放电是和变压器配合形成交流电吗?

能充能放就成 交, 跟电路串联的不一定是变压器,  C1 的作用,可以是谐振,亦可以是耦合。

网友:
4个开关管,组成全桥

用一把刀,在全桥的中间,剖开,变成两部分。

每一部分叫做半桥(4的一半)

楼主:
谁能给个结论??????????????

网友F:
归到逆变拓扑吧。正激或反激都能找到磁复位电路 ,你的图没有。

网友A:
物理现象只有一个,但是,人类可以给同一个物理现象多个称号。

你不应该纠结他叫什么名字。你需要做的事情是研究他的原理。

但是从的发言,我感觉你的水平还是欠缺了。

1 . 你的电路有缺陷 , 没有死区控制。

2 . C2 ,C3 有一定的容抗,削弱了部分的功率。

网友D(2021-08-14):
引用 网友A:
物理现象只有一个,但是,人类可以给同一个物理现象多个称号。

你不应该纠结他叫什么名字。你需要做的事情 ...

可是,两路(副边)输出都是 倍压整流,
C2和C3  呑吐的是来自上(NPN)管的能量,
如果这两个电容不要了,这些能量就会被 D1和D3 短路。

没有名字的话 我不好再百度找资料 不是么?

网友:
我没有说过不要C2和C3这两个电容了。

网友G:
SB系统,审核要4天,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