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VCT6 读取存储器容量信息问题,求大侠

楼主(2021-07-15):
为了自适应同系列不同型号的107 ,需要根据其Flash大小做相应处理,在STM32F107VCT6上运行正常,在GD32F107VCT6上结果就是错误的。
读地址0x1FFFF7E0低16位,返回值不对,有没有大侠知道怎么解决啊?
u16 cpuGetFlashSize(void)
{
   return (*( u16 *)0x1FFFF7E0);
}

返回值 是 0xFFFF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芯片的问题,不是你的代码问题

网友B:
还有这操作?

网友B:
试试这个吧,return ((*( u32*)0x1FFFF7E0)&0xf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