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新版CubeMX CRC校验模块没有Config?

楼主(2021-07-15):
最近发现CubeMX CRC 模块config 部分没有了,也就是用户只能使能CRC模块而不能对其做设置吗。尝试着生成工程看来一下发现默认的是CRC32,输入数据 输出数据都是32位的。那么我希望使用crc16 怎么办呢,多项式和起始值又是在哪里设置.我在HAL库文件里也没找到这部分的内容。有没有熟悉的朋友帮忙指点下,该怎么用啊。谢谢啦!

网友A:
这些是可以调整的。比方:

hcrc.Instance = CRC;

  hcrc.Init.DefaultPolynomialUse = DEFAULT_POLYNOMIAL_DISABLE;

  hcrc.Init.DefaultInitValueUse = DEFAULT_INIT_VALUE_DISABLE;

  hcrc.Init.GeneratingPolynomial = 7;

  hcrc.Init.CRCLength = CRC_POLYLENGTH_16B;

  hcrc.Init.InitValue = 0x06458458;

  hcrc.Init.InputDataInversionMode = CRC_INPUTDATA_INVERSION_NONE;

  hcrc.Init.OutputDataInversionMode = CRC_OUTPUTDATA_INVERSION_DISABLE;

  hcrc.InputDataFormat = CRC_INPUTDATA_FORMAT_HALFWORDS;

  if (HAL_CRC_Init(&hcr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网友B:
嗯,这不是今日在另外论坛回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