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教,EMC传导1M左右不过,如何整改

楼主(2021-07-15):
请教各位大神,DC-DC做EMI测试,在输入DC48V时候传导在1M附件超标,参数如何调整比较好,功率4W;输入范围DC24-DC48V,输出:11.2V@330mA.

楼主:
有大神路过的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A:
开关电源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电路的问题

请指教

网友B:
共模电感量 可以换 别的试试
π滤波器 前后电容加大点
电路布局图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电感量 可以换 别的试试
π滤波器 前后电容加大点
电路布局图发来看看 ...

在DC48V输入时候过不了

网友B:
产品高度受限?电容不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高度受限?电容不能大?

是的 只能用瓷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高度受限?电容不能大?

我加大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会好些吧 我把电路也整改了

网友B:
你手头有没有相关仪器,改完 自己测试下

网友B:
或者 我感觉你应该要换方案了,
换频率高的  电感 电容可以相对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头有没有相关仪器,改完 自己测试下

没改善的PCB输入并联两个10uf大电容可以过,但是没空间,而且1210 63V X7R电容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 我感觉你应该要换方案了,
换频率高的  电感 电容可以相对更小

你指的是提高工作频率吗,我发现高频工作EMC要好一点,我测试过两次 第一次频率有250K左右,不过的部分在1M以下,第二次频率在195K,不过的范围反而宽了,我还以为我调整了差模电感导致的呢

网友C:
layout问题比较大,DCDC环路面积还是太大,地没有处理好 , 芯片的地连在一起再整体过孔到敷铜,  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的地最好再layout上共再一起, 直接引出。其实我很多过了TUV认证 EMC测试的根本没放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yout问题比较大,DCDC环路面积还是太大,地没有处理好 , 芯片的地连在一起再整体过孔到敷铜,  输入电容 ...

最新传导过了,但是辐射有有点超标,纳闷呀

网友B:
你这次改了些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次改了些啥?

共模电感改为由421改142,电路优化了下最后发出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