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7进行ADC采样,DMA传输数据,数组里面的数据一直为0

楼主(2021-07-15):
最近做ADC采样,通过DMA将数据从ADC1的储存器传到自己定义的数组里面,结果传输结果打印出来一直显示为0,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建议你分两步来检查。第一步检查确认DMA传输,即从ADC结果到内存数组这个过程有无问题。如有问题,重点检查DMA相关配置。若没问题,则进入第二步,即检查打印输出这块,检查相关代码及外部配合的软硬件工具。

网友B:
二楼说的很有可能,数值类型换成整形看下~

网友C:
可以先看看数据是否已经到数组里边了

网友D:
DMA都需要配置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