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模块为什么无法连上电脑

楼主(2021-07-15):
LoRa模块一直是我司的主打产品之一,在市场上也得不错的反响。但是有些客户并不是专业的工程师,又或者对我司的产品不熟悉,所以在使用LoRa模块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以LoRa模块在使用串口连接电脑的时候出现连接不上电脑的情况。所以针对此问题,思为无线为大家详细回答下这个问题。

LoRa模块无法连上电脑的原因以及应对方法:

LoRa模块在使用之前,都要通过PC端去设置参数后,才能开始使用。很多客户在进行设置参数时,却发现LoRa模块无法连接上电脑,修改不了参数,这就没办法正常使用。接下来,思为无线以LoRa6102Pro模块为例子:

1、使用6PIN端子线连接好模块和电平转接板,并将电平转接板的USB头插入电脑USB口,如果此时发现双色灯不亮,可能是接触不良,检查好接口是否插好。

解决方法:检查接口并确定接好之后,双色灯还是不亮,可以换一个LoRa模块试试,如果另一个LoRa模块的双色灯是亮的,那么可能第一LoRa模块是坏的,那么联系我司,进行更换或者维修。

2、如果插入电脑USB口后,发现指示常亮,打开NiceRF_LoRaPro参数配置软件,并选了COM口后,PC界面参数是灰色的,无法修改。此时,我们考虑是COM口没有选对。

解决方法:检查COM口,通过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和LPT)查看COM口,并选择正确的COM口。选对COM口后,点击PC界面OPEN,PC才能读取相连接的LoRa模块的参数信息,并显示出对应的型号和版本信息,此时LoRa模块连接成功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这两点LoRa模块无法连接电脑的原因是大多数客户遇见的情况,如果LoRa模块用以上方法还是无法连接电脑,也无法修改参数,可以联系我司,我司会让专业的工程师来帮忙您解决问题。如果,您在使用过程还遇到其他的问题,欢迎致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