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发射电路原理

楼主(2021-07-15):
请问在输入端Ui为低频信号时,出来的U0为什么会变成高频信号?它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A:
电路本来就是个振荡器(振荡频率可以较高),输入信号(基带)经调制后发射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本来就是个振荡器(振荡频率可以较高),输入信号(基带)经调制后发射出去。
...

维持震荡的条件是?

网友:
维持震荡的其中一个条件是供电电源或者电池不能耗尽

网友B:
没有Ui这个电路一样会发射Uo信号,连这个都理解不了还是改行吧。

网友C:
这是个调频发射电路,三极管和LC组成振荡电路,Ui无信号时,Uo输出固定频率的信号,当Ui有信号时,振荡频率会随Ui改变,Uo就是调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Ui这个电路一样会发射Uo信号,连这个都理解不了还是改行吧。

我是想说输入的Ui低频信号 是怎样变成高频信号发射出去的?三极管在集电极取到的低频信号只是振幅增加,频率也会改变?比如Ui是2KHZ/1mV的正玄波信号,那么Ui经过三极管会变成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说输入的Ui低频信号 是怎样变成高频信号发射出去的?三极管在集电极取到的低频信号只是振幅增加, ...

结电容 junction capacitence

网友D:
典型的简易无线话筒发射电路,90年代初我玩得很溜!后来逐渐用晶体稳频的代替了。

网友E:
去看看调制原理吧

网友F:
高频是 震荡器 震出来的,低频讯号只是改变震荡的幅度或频率。

网友F:
高频(射频,载波)是由直流电源「变」出来的,直流电源可用放大了的低频讯号代替,这就成了  集电极调幅。

网友G(2021-08-16):
惭愧,电路图还得翻jz0095的《电子振荡器》,考毕兹振荡器。以前都是跑淘宝搜fm发射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们不列入评分。我是掌握0%的,没人会跟我爭。即使你是滿分的,不服气的人,还会怀疑是不是算错分数了。 ...

king5555说的很有哲理。
x已经被h炒到天上去了。让我出现了误判。
按照科幻小说《三体》中的宇宙社会学: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
现在我发现自己还得努力,只盯上一个985硕士。
原来以为自己是孤独的群体,突然有一天这个群体向我招手,向我投来了会心一笑。我非常幸福。他们是接受我的,也理解我的学习之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依据我的判断,本坛硬件实力约前十名,包含9490丶jz丶789丶老黄丶不起眼丶797等人, 半数是x977所谓的几 ...

大蚂蚁,ad797说是搞芯片的。我查了一下,被封号了。
现在发现老黄也是高学历阶层,漏了。他在一个帖子《干扰害死人》回复中,有关于地线的描述。
9490,我在软件方面对他有印象,他说了我的开源代码方面的问题。
R2D2,讨论modbus能讨论到点子上。
电子工程师懂软件,我默认懂硬件。我个人认为电子工程师软件岗位,是要资格的。
其实还有个雪山飞狐D,此人懂数字信号处理的。他说得软件连连看,我看得懂,调包侠,我就是
jlc315,叫卖过汽车debug啥的,懂uds的话,汽车行业资深工程师。
ad797是看hwm的帖子,盯上的,x跟他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一种一个集团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味道。
而你king5555,数字5在玄学中是个中间数字,表现人的性格比较中立,猜的。5在五行理论中属于土,土一般就是基准,做参照系没有问题,就是黑田彻速算中0.7,只要找准,整个电路静态工作点很快就出来了。

网友G:
king5555,你上次说的lgz2006好像不是学院派的。
jz0095与lgz2006说话口气都没把他当作自己人,有那么一种不够资格的味道。HWM批jz0095,jz0095回复的口气,说话口气明显不一样。
lgz2006是搞实践方面的吗?或者说对晶体管电路特别熟的老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老六不是学院派的,年纪多大不清楚,对晶体管还算深入。前几年的火气很大,不清楚为何遇到H大师和jz像仇 ...

你们跑这聊天来了;蚂蚁确实很强,理论+实践的高手。

网友J:
  网友作证,K5又挑事造谣我骂789,一点事实都没有。怪不得我要反击了。
   21网站就是K5利用马甲自我吹捧,造谣误导搞乱的,并发动马甲围攻,使人误以为人多势众,其实就是他一个人所为,如果冷静想一想就可以识破。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们跑这聊天来了;蚂蚁确实很强,理论+实践的高手。

我跟king5555聊天,king5555是高手,用他的眼睛代替我的眼睛,把大鱼都给捞出来,好好筛选一下网络上繁杂的知识。
蚂蚁搜过,大我10岁或9岁。我来以后,确实没见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跟king5555聊天,king5555是高手,用他的眼睛代替我的眼睛,把大鱼都给捞出来,好好筛选一下网络上繁杂 ...

蚂蚁的正规学历,好像也不高

网友F:
频幅双调,简单但不实用。

仪用电路的频率,都需要足以充当 时钟源 的精度吧,楼主那种电路,远不够格。

网友F:
调制,
就是让其他体系的状态 跟某事物关联,在数学上的操作则为 乘法。

网友F:
半径与角速度 皆不变,就是 简谐,
往复运动,加速度(的减幅)正比于跟静态平衡点的距离。

网友F:
《LC 发射电路原理》
基本工事:逆变与辐射,
LC 各一个,接成闭合环路,就成为谐振组件,
若电容预先充电,则 LC组件 会有电波释出(但这只是 衰减震荡)。

网友F:
辐射,也可作为发射的手段,但若想提高发射效率,或需指向性,就要天线,
逆变器,吃直流吐交流,震荡器可视为 自激式逆变器,LC组件 带动三极管,从电源索取能量,维持着强力的摆震,
若电路配置无误,震出来的会是 射频 正弦波,这正弦波,就作为载波之用。

网友F:
射频正弦波发生器,是 LC 发射电路的核心,
楼主贴的电路就是这作用,射频正弦波的产生,是不需 Ui 的。

通讯或广播,则是发射电路的进阶应用(及实用场合)。
LC 发射电路原理,其实就是 射频正弦波发生器(加天线)的原理。

网友F:
对 Ui 而言,这电路是共射极,Ui 只操控管子,不会跑到输出端的!

网友F:
不接 Cce 也会震,但运作不稳定,频率稳定度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