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2021-08-12更新】基于安富莱例程,移植了相关代码到KF32F350

楼主(2021-07-15):
说明:
1、本次工程抄袭安富莱的代码风格,如果原先对于安富莱代码比较熟悉的朋友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2、由于精力有限,目前只打算做基础的外设的移植(USART,IIC,SPI之类的)。
3、由于能力有限,例程移植过程中有认识不到位或者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注意事项:
1、移植的例程验证环境为官方的开发板KF32F350_EVB。
开发板资料下载地址:
  1. https://www.chipon-ic.com/Product/kaifa/9925380f-368f-42f3-8f2d-0f1b2105f0f1?type=d2f35882-7c3c-482e-b147-02bb77e66acb#bawei

2、IDE版本为V1.0.18 (ChipON IDE For KungFu32)。
开发环境下载地址(2021-07-27):
  1. https://www.chipon-ic.com/Product/kaifa/77091ccf-ee3e-4d68-aebb-677635ab9558?type=d2f35882-7c3c-482e-b147-02bb77e66acb#bawei
使用说明:
1.下载程序后解压到桌面。
2.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右键导入-选择常规-现有项目到工作空间中。
3.浏览-选择程序的目录-完成。
4.删除Release和Debug文件夹,点击编译。(如果这一步报错的话,大概率是path没添加好,检查一下path环境,)

release和debug的环境应该如下图:
更新日志:
2021-08-09     上传001~004
2021-08-12     上传005

代码我上传到码云了。
  1. https://gitee.com/lu_xianfan/kf32-f350demo

网友A:
这个不错的,有点意思。下载看看。

楼主:
今天搞定了1.用软件定时器做空闲中断,对串口不定长数据的接收。2.定时器的PWM模式(不过我测试下来72M主频,理论上最高能输出24M的方波,可是实际上却达不到。我试了能输出10Mhz的,但是再高就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楼主是怎么做到的,贴出来,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做到的,贴出来,修一下。

1.比较中断还是不会用,我已经放弃研究这个功能了。所以里面空闲中断的实现,实际上是用了软件定时器做的。一个4ms的软件定时器。
2.时间关系,只做了串口2的(就是开发板的串口)。上面那个程序是我自己随便定义的一个协议,实现的串口数据解析,来控制开发板上的IO口输出。

网友B:
楼主的名字,真是nice

楼主:
2021-08-09更新。
1.修正了一个bug,这个bug导致串口0不可用。
2.修正了时基,这个bug曾导致1ms的嘀嗒中断实际运行时间为2ms。

如果发现还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请留言。

楼主:
2021-08-12更新

1.用串口接收自定义数据,并解析。

网友C(2021-09-04):
这个宏定义可以的。

网友D:
KungFu32性能怎么样

网友E:
安富莱例程什么例程

网友F:
这个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G:
都是C语言的代码,可以移植的。

网友H:
官网没有例程吗

网友I:
这种ARM的芯片都一样的。

网友J:
基础的外设的移植做好了。其他的就简单了。

网友K:
KF32F350_EVB申请的吗

网友L:
这个芯片是多大的flash?

网友M:
这个操作还是挺棒的,神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富莱例程什么例程

安富莱是一家做stm32开发板的厂家。他们的代码风格比较规范。
一般我接触一个新的芯片的时候,都会抄袭他们的风格去搭建一套这个芯片的bsp库。
这样的话,底层提供的api就统一了。

所以应用层的代码就不用做很大改动,换芯片的话会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芯片是多大的flash?
  1. https://www.chipon-ic.com/Product/purchase/KF32F350?sid=4ad0322a-5935-485c-8f74-127060c7b372

上面是芯旺微的官网和KF32F系列的目录。

我用的官方开发板是KF32F350MQV,这款是512KB大小的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K:
KF32F350_EVB申请的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板子是硬件给我的。说是之后产品要用这个芯片让我熟悉一下。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没有用。

网友N(2021-10-05):
这个代码是兼容的吗

网友O:
基础的外设的移植?

网友P:
官方不是提供了这个资料了吗

网友Q:
开发板是在哪购买的

网友R:
KF32F350兼容stm32的吗

网友S:
官方的开发板KF32F350_EVB可以申请吗

网友T:
ChipON IDE是基于eclipse的吗

网友U:
USART,IIC,SPI都有的。

网友V:
有其他的外设吗?

网友W:
安富莱代码是stm32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