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搭建嵌入式FTPS服务器的那些坑

楼主(2021-07-2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最近需要使用FTPS服务器(注意不是FTP),网上查询了很多资料,要么是在电脑端的,要么就是嵌入式linux端的FTP,没有在嵌入式linux端部署FTPS服务器的案例,我想主要原因是用FTPS服务器少吧,目前很多嵌入式linux板卡官方提供的都是sftp服务器。楼主经过一番摸索试错,终于成功了,这里分享下经验另外也是作为一种学习的记录备忘。
步骤还是比较繁琐的,涉及到目录的地方需要特别注意。主要分为四大部分,一是openssl库的交叉编译(加密安全认证);二是vsftpd的交叉编译;三是在嵌入式linux端部署配置ftps;最后是测试结果。
一、openssl交叉编译
使用openssl1.0.2t版本,不建议使用其它版本,因为openssl更新十分频繁,使用其它版本可能交叉编译不成功或者版本与其它软件要求的openssl版本不一致。
编译配置为:在交叉编译主机上操作:
./config no-asm shared --prefix=/etc --cross-compile-prefix=arm-linux-gnueabihf-
注意,这里--prefix=/etc否则,编译出的可执行文件openssl无法在板子上运行(请提前备份电脑端/etc目录下的相关内容)。
编译将生成文件夹/etc/bin、/etc/include、/etc/lib、/etc/ssl。
将必要的/etc/bin/openssl拷贝到板子上目录/usr/local/bin;
将必要的/etc/lib/libssl.so、/etc/lib/libssl.so.1.0.0拷贝到板子上目录/usr/local/lib;
将必要的/etc/lib/libcrypto.so、/etc/lib/libcrypto.so.1.0.0拷贝到板子上目录/usr/local/lib;
将必要的/etc/ssl文件夹拷贝到板子上目录/etc,/etc/ssl/目下内容为:certs/、misc/、openssl.cnf、private/;
此时可以在板子上运行命令:
openssl req -new -newkey rsa:2048 -days 365 -nodes -x509 -subj "/C=CN/ST=HB/L=WuHan/O=XiaoMi/OU=YanFaBu/CN=test001"  -keyout /etc/ssl/private/vsftpd.key  -out /etc/ssl/certs/vsftpd.crt
生成私钥vsftpd.key和证书vsftpd.crt。

二、vsftpd交叉编译
使用vsftpd-3.0.3版本,修改Makefile第2行CC为交叉编译工具;
修改Makefile第6行,新增-I/etc/include;(这里指定交叉编译了的openssl相应目录)
修改Makefile第11行LIBS为-L/etc/lib -lssl -lcrypto -lcrypt;(这里指定交叉编译了的openssl相应目录)

修改builddefs.h第6行为#define VSF_BUILD_SSL

编译后将生成可执行文件vsftpd,
将必要的vsftpd拷贝到板子上目录/usr/local/bin;
将必要的vsftpd.conf拷贝到板子上目录/etc,vsftpd.conf内容如下:
# Example config file /etc/vsftpd.conf
#
# The default compiled in settings are fairly paranoid. This sample file
# loosens things up a bit, to make the ftp daemon more usable.
# Please see vsftpd.conf.5 for all compiled in defaults.
#
# READ THIS: This example file is NOT an exhaustive list of vsftpd options.
# Please read the vsftpd.conf.5 manual page to get a full idea of vsftpd's
# capabilities.
#
#
# Run standalone?  vsftpd can run either from an inetd or as a standalone
# daemon started from an initscript.
listen=NO
#
# This directive enables listening on IPv6 sockets. By default, listening
# on the IPv6 "any" address (::) will accept connections from both IPv6
# and IPv4 clients. It is not necessary to listen on *both* IPv4 and IPv6
# sockets. If you want that (perhaps because you want to listen on specific
# addresses) then you must run two copies of vsftpd with two configuration
# files.
#listen_ipv6=YES
#
# Allow anonymous FTP? (Disabled by default).
anonymous_enable=NO
#
# Uncomment this to allow local users to log in.
local_enable=YES
#
# Uncomment this to enable any form of FTP write command.
#write_enable=YES
#
# Default umask for local users is 077. You may wish to change this to 022,
# if your users expect that (022 is used by most other ftpd's)
#local_umask=022
#
# Uncomment this to allow the anonymous FTP user to upload files. This only
# has an effect if the above global write enable is activated. Also, you will
# obviously need to create a directory writable by the FTP user.
#anon_upload_enable=YES
#
# Uncomment this if you want the anonymous FTP user to be able to create
# new directories.
#anon_mkdir_write_enable=YES
#
# Activate directory messages - messages given to remote users when they
# go into a certain directory.
dirmessage_enable=YES
#
# If enabled, vsftpd will display directory listings with the time
# in  your  local  time  zone.  The default is to display GMT. The
# times returned by the MDTM FTP command are also affected by this
# option.
use_localtime=YES
#
# Activate logging of uploads/downloads.
xferlog_enable=YES
#
# Make sure PORT transfer connections originate from port 20 (ftp-data).
connect_from_port_20=YES
#
# If you want, you can arrange for uploaded anonymous files to be owned by
# a different user. Note! Using "root" for uploaded files is not
# recommended!
#chown_uploads=YES
#chown_username=whoever
#
# You may override where the log file goes if you like. The default is shown
# below.
#xferlog_file=/var/log/vsftpd.log
#
# If you want, you can have your log file in standard ftpd xferlog format.
# Note that the default log file location is /var/log/xferlog in this case.
#xferlog_std_format=YES
#
# You may change the default value for timing out an idle session.
#idle_session_timeout=600
#
# You may change the default value for timing out a data connection.
#data_connection_timeout=120
#
#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define on your system a unique user which the
# ftp server can use as a totally isolated and unprivileged user.
#nopriv_user=ftpsecure
#
# Enable this and the server will recognise asynchronous ABOR requests. Not
# recommended for security (the code is non-trivial). Not enabling it,
# however, may confuse older FTP clients.
#async_abor_enable=YES
#
# By default the server will pretend to allow ASCII mode but in fact ignore
# the request. Turn on the below options to have the server actually do ASCII
# mangling on files when in ASCII mode.
# Beware that on some FTP servers, ASCII support allows a denial of service
# attack (DoS) via the command "SIZE /big/file" in ASCII mode. vsftpd
# predicted this attack and has always been safe, reporting the size of the
# raw file.
# ASCII mangling is a horrible feature of the protocol.
#ascii_upload_enable=YES
#ascii_download_enable=YES
#
# You may fully customise the login banner string:
#ftpd_banner=Welcome to blah FTP service.
#
# You may specify a file of disallowed anonymous e-mail addresses. Apparently
# useful for combatting certain DoS attacks.
#deny_email_enable=YES
# (default follows)
#banned_email_file=/etc/vsftpd.banned_emails
#
# You may restrict local users to their home directories.  See the FAQ for
# the possible risks in this before using chroot_local_user or
# chroot_list_enable below.
#chroot_local_user=YES
#
# You may specify an explicit list of local users to chroot() to their home
# directory. If chroot_local_user is YES, then this list becomes a list of
# users to NOT chroot().
# (Warning! chroot'ing can be very dangerous. If using chroot, make sure that
# the user does not have write access to the top level directory within the
# chroot)
#chroot_local_user=YES
#chroot_list_enable=YES
# (default follows)
#chroot_list_file=/etc/vsftpd.chroot_list
#
# You may activate the "-R" option to the builtin ls. This is disabled by
# default to avoid remote users being able to cause excessive I/O on large
# sites. However, some broken FTP clients such as "ncftp" and "mirror" assume
# the presence of the "-R" option, so there is a strong case for enabling it.
#ls_recurse_enable=YES
#
# Customization
#
# Some of vsftpd's settings don't fit the filesystem layout by
# default.
#
# This option should be the name of a directory which is empty.  Also, the
# directory should not be writable by the ftp user. This directory is used
# as a secure chroot() jail at times vsftpd does not require filesystem
# access.
secure_chroot_dir=/var/run/vsftpd/empty
#
# This string is the name of the PAM service vsftpd will use.
pam_service_name=vsftpd
#
# This option specifies the location of the RSA certificate to use for SSL
# encrypted connections.
rsa_cert_file=/etc/ssl/certs/ssl-cert-snakeoil.pem
rsa_private_key_file=/etc/ssl/private/ssl-cert-snakeoil.key
ssl_enable=NO

#
# Uncomment this to indicate that vsftpd use a utf8 filesystem.
#utf8_filesystem=YES

#家目录
anon_root=/home/dql/ftps
local_root=/home/dql/ftps
anonymous_enable=NO
no_anon_password=YES
write_enable=YES
anon_upload_enable=YES
anon_mkdir_write_enable=YES

listen=YES
listen_ipv6=NO
connect_from_port_20=YES
local_enable=YES
#锁定用户到自己的家目录中
chroot_local_user=YES
allow_writeable_chroot=YES
secure_chroot_dir=/var/run/vsftpd/empty
pam_service_name=vsftpd
pasv_enable=YES
pasv_min_port=40000
pasv_max_port=45000
#vsftpd.userlist是白名单
userlist_enable=YES
userlist_file=/etc/vsftpd.userlist
userlist_deny=NO

ssl_enable=YES
allow_anon_ssl=NO
force_local_data_ssl=YES
force_local_logins_ssl=YES
rsa_cert_file=/etc/ssl/certs/vsftpd.crt
rsa_private_key_file=/etc/ssl/private/vsftpd.key
#TSL is more secure than SSL
ssl_tlsv1=YES
ssl_sslv2=NO
ssl_sslv3=NO
require_ssl_reuse=YES
ssl_ciphers=HIGH
#Enable SSL debugging to store all VSFTPD log.
debug_ssl=YES

xferlog_enable=YES
xferlog_std_format=YES
xferlog_file=/var/log/xferlog

三、板子上部署ftps
新建ftp用户并设置密码
adduser dql
passwd dql
这时候在/home目录下面生成了用户文件夹dql,进入/home/dql目录,新建文件夹ftps作为FTPS服务的根目录,注意修改dql文件夹及其下面的文件所有者、用户组为dql.
/etc/vsftpd.userlist是白名单,内容如下:
  1. root
  2. dql

必须严格按照本文说明的目录来,不能将openssl交叉编译好后放在任意目录,然后在这里指定头文件和动态库引用目录。
这是楼主实测得出的结论,否则后面运行时,会报错,除非你嵌入式板子上的文件系统目录结构和交叉编译用的主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