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一百零六章、CH32V103应用教程——睡眠模式下串口数据传输

楼主(2021-07-15):
CH32V103应用教程——睡眠模式下串口数据传输

本章教程主要讲述如何通过按键控制进入/退出睡眠模式,同时演示正常模式下和睡眠模式下串口数据传输。注意,在睡眠模式下,进行串口数据传输时,当进入串口中断时,会唤醒退出睡眠模式,但不影响数据传输。本次教程所用中断是串口读数据寄存器非空时进入中断。

1、PWR-睡眠模式简介
CH32单片机进入睡眠模式后,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他们运行模式下的状态,所有的外设时钟,所以进入睡眠模式前,尽量关闭无用的外设时钟,以减低功耗。该模式唤醒所需时间最短。
进入:配置内核寄存器控制位 SLEEPDEEP=0,电源控制寄存器 PDDS=0,LPDS 决定内部调压器状态,执行 WFI 或 WFE,可选 SEVONPEND 和 SLEEPONEXIT。
退出:任意中断或者唤醒事件。
关于CH32V103 PWR睡眠模式具体信息,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

2、硬件设计
单片机长按PA1按键进入睡眠模式,PA0按键按下退出睡眠模式,同时进行串口2数据传输。

3软件设计
本次实验具体程序如下,主要介绍main函数:
Main.c文件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19/10/15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Note
低功耗,睡眠模式例程:
本例程演示 PA1按键长按 WFI 进入睡眠模式,PA0引脚输入低电平触发外部中断 EXTI_Line0 退出睡眠模式,
唤醒后程序继续执行。
*/

#include "debug.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用于检测按键是否被长时间按下
//1 :按键被长时间按下  0 :按键没有被长时间按下
static uint8_t KEY_LongPress(void)
{
    uint8_t downCnt =0;                                         //记录按下的次数
    uint8_t upCnt =0;                                           //记录松开的次数

    while(1)                                                    //死循环,由return结束
    {
        Delay_Ms(10);                                           //延迟一段时间再检测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 == SET)      //检测到按下按键
        {
            downCnt++;                                          //记录按下次数
            upCnt=0;                                            //清除按键释放记录

            if(downCnt>=50)                                     //按下时间足够
            {
                return 1;                                       //检测到按键被时间长按下
            }
        }
        else
        {
            upCnt++;                                            //记录释放次数
            if(upCnt>5)                                         //连续检测到释放超过5次
            {
                return 0;                                       //按下时间太短,不是按键长按操作
            }
        }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KEY_GPIO_Init();
    EXTI0_INT_INIT();
    USARTx_CFG();

    Delay_Ms(100);
    USARTx_SendStr(USART2, "This is a test data.\n");

    Delay_Ms(100);
    printf("\r\n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r\nSleep Mode Test\r\n");
    printf("\r\n 实验说明\r\n");
    printf("\r\n 1.程序正常运行时可通过长按PA1按键进入睡眠模式:\r\n");
    printf("\r\n 2.在睡眠模式下,可通过PA0唤醒\r\n");
    printf("\r\n 3.在睡眠状态下,通过Link无法下载程序,需要唤醒后才能下载\r\n");

    while(1)
    {
        //PA1 按键长按进入待机模式
        if(KEY_LongPress())
        {
            printf("\r\n 进入睡眠模式,可通过PA0唤醒\r\n");
            //进入睡眠模式
            __WFI();    //WFI指令进入睡眠
        }
    }
}
Main.c文件主要包含三个函数:GPIO引脚全部拉低函数、按键长按检测函数、以及main函数。main函数包含函数初始化、相关状态信息显示。关于程序具体介绍,可见程序注释。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串口1主要打印相关提示信息,串口2主要进行数据传输,具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