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可怕——天打雷劈

楼主(2021-07-16):
今日早上听闻小区附近的沿街商铺的公共配电箱发生了烧毁故障,据说是由于某商铺避雷措施不到位所致!至于现场之惨状,各位坛友请看图片,夏季防雷可不要掉以轻心呀!

最怕停电,打击我们的乐趣
@hobbye501 :有雷电串入电网导致的,但愿能吸取教训!
这是雷劈的?好像没啥大事 还没糊

网友A:
这线路老化的有点严重啊。。。很容易发生事故的

网友B:
没有发生大的事情
还好

网友C:
公共配电箱的防雷不属于商铺责任的吧,商铺只是用户,被动受损失的对象。

网友D:
雷霆万钧啊!这雷也并非想防就全都能防得住的。

网友E:
这么黑,不知道坏了没有

网友F:
每年钓鱼都要死几个,搞不懂为啥这些高压线都是从水库、池塘上面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黑,不知道坏了没有

电度表都废了,电线也烧毁不老少!电脑之类的电器也坏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共配电箱的防雷不属于商铺责任的吧,商铺只是用户,被动受损失的对象。 ...

恐怕维权有困难呀,连个像样的物业电工都没有,后续恐怕只能是不了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发生大的事情
还好

人没事就好啦,只是经济上有些损失罢了!

网友G:
防雷也仅能尽可能地关注一些常识完善一些措施而已

网友H:
防患于未然,这么破旧的配电柜要及时换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防患于未然,这么破旧的配电柜要及时换新哦

恐怕和外观没有关系,应该同避雷器以及接地网络异常、检修不到位有直接关系!

网友G:
未知雷电防控如今是否也有哪些实用的创新发展呢?

网友D:
防雷似乎没啥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未知雷电防控如今是否也有哪些实用的创新发展呢?

除了可靠安全接地引雷,恐怕没有啥好方法。

网友D:
雷击难防啊!

网友G:
電击危害极其重大,盼望防雷创新突破

网友I:
设备要是都装在躲藏地,就不怕意外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