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虚拟串口发送数据上位机不能显示问题

楼主(2021-07-16):
USB虚拟串口发送数据注意事项

Questions: 在使用USB 虚拟串口发送数据时,如果每帧发送的字节数一直是当前BULK IN 端点的
最大包长度(如64Byte),上位机工具不能正常显示数据。
例如:利用上位机工具发送64Byte 数据给USB 设备,USB 设备将此64Byte 数据在返回给上位机,
我们在上位机的输出界面上可能看不到有收到64Byte 数据。

Answer:
此种情况和USB2.0 协议bulk 传输的定义有关系,参考usb2.0 specification 5.8 节Bulk transfers 有如下描
述:

简单来说:一个bulk 传输完成有三种条件:
1. 确切知道要收发多少数据
2. 发送的一帧数据少于最大包长度
3. 发送一个0 长度数据的包
我们看到前面的问题,USB 发送的数据一直是最大的包长度,会导致主机认为当前的bulk 传输并没有全部
完成,因此在上位机上看不到收到的数据。
解决方法:
可以采用条件3 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前面的数据传输完成,当前已经没有数据要传输的时候,USB device
发送一个0 长度的数据包来告诉主机传输已经完成。
以BSP 里面的403A VirtualComPort_loopback demo 为例:

void EP1_IN_Callback(void)
{
    uint16_t dwSendLen = 0;
     uint32_t SendPtr = 0;
    static uint8_t send0packet = 0;
    /*no data need send*/
    if (usb_txfifo.wrpointer == usb_txfifo.curpointer )
    {
         if ( send0packet == 1 )
        {
             SetEPTxCount(ENDP1, 0);
             SetEPTxValid(ENDP1);
             send0packet = 0;
       }
      return;
     }
        if ( usb_txfifo.wrpointer > usb_txfifo.curpointer )
       {
             dwSendLen = usb_txfifo.wrpointer - usb_txfifo.curpointer;
       }
       else
       {
            dwSendLen = USB_FIFO_MAX - usb_txfifo.curpointer;
       }
      SendPtr = usb_txfifo.curpointer;
      if ( dwSendLen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
          dwSendLen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usb_txfifo.curpointer += dwSendLen;
    if ( usb_txfifo.curpointer >= USB_FIFO_MAX )
     usb_txfifo.curpointer = 0;
     send0packet = 1;
     /* send packet to PMA*/
    UserToPMABufferCopy(&usb_txfifo.fifo[SendPtr], ENDP1_TXADDR, dwSendLen);
    SetEPTxCount(ENDP1, dwSendLen);
   SetEPTxValid(ENDP1);
}

类型:MCU 应用
适用型号:所有AT32F403/403A/407/413 系列产品
主功能:Bulk 传输发送问题
次功能: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