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X BootLoader刷新APP问题请教

楼主(2021-07-16):
各位大佬,遇到如下问题,麻烦有思路的解答下,在用boot刷app时最后一步crc校验失败,通过仿真调试看算出来的和接收到的是一致的,之后仿真着boot再次刷app又可以通过了,也就是说每次APP有更新刷新时crc都不过,但仿真下boot就又可以通过。(问题比较奇葩,不知道我描述的大家能听懂不)

网友A:
直接刷新吗?为什么CRC校验失败呢?不晓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新吗?为什么CRC校验失败呢?不晓得。

现在查到了是因为数据没有写成功,写之前要擦除,但调试看memory发现,调用擦除函数后本来我想擦除0x8005800-0x801E000,但实际擦到0x8016000之后的就没擦除掉,还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