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CH563为何串口下载不成功?

楼主:
请问CH563为何串口下载不成功?

网友A(点评):
参考使用说明文档:http://www.wch.cn/downloads/CH563EVT_ZIP.html

网友B(2021-08-04):
是不是文件路径不支持中文?

网友C:
识别不到芯片,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D:
像是没有识别到芯片啊!

网友E:
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F(2022-05-07):
是不是你串口接的不对啊

网友G:
你使用杜邦线的么?那种线接触不良的,你换个好点的数据线吧

网友H:
会不会是没有识别的串口,使得下载失败的

网友I:
这不好说啊,你为什么不用USB下载呢?

网友J:
建议用USB下载哈,能方便很多呢

网友K:
你芯片型号之类的选择的对么?是要给CH56X下载程序么?

网友L:
芯片没识别到,看下链接对不

网友M:
正常来说USB下载是比较稳定的,如果用串口的话我觉得不太行

网友N:
你供电怎么接线的啊?别用串口模块给开发板供电啊哈

网友O:
你用WCHlink或者USB下载吧,能好些

网友P:
我之前用串口下载没问题啊,是不是你端口号没选择正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