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T32F413 USART1+DMA 串口中断收发有问题

楼主:
AT32F413串口中断采用DMA收发,当串口空闲中断接受到数据之后立马进行开DMA1通道4进行发送就会卡在卡在while判断发送标志位是否完成里面,当用break强制退出的时候,再次一直发送数据,发现DMA发送感觉不灵敏了,

网友A(2021-07-16):
没怎么看懂你的描述
“卡在while判断发送标志位是否完成里面,当用break强制退出的时候”找了半天没找到描述的是哪里
注明一下:
空闲标志通常在总线空闲的时候被置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软件清除这个标志后,这个标志则需在再一次接收到数据后的总线空闲时才会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