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查找元器件

楼主(2021-07-16):
(无正文)

楼主:
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要放个电容,直接放个电阻不可以吗,或者有什么弊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贴出完整的线路。Q1是SCR还是别的东西,经常有人画错符号。
放个电容只執行”触发”,”触发”就是一 ...

这就是完整的,VCC, 24伏,不明白怎么通过搏动开关能够调整输出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稳压,是最低VCC选择。图中16可能是18,但都是大约值。等效电路:

为什么要有C6这个电容,用电阻之类的代替可以吗。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此C6的确可以短路掉,因为SCR触发成功后已经锁住导通,就不需要再限制触发时间。 ...

实际电路这里放一个130pf的COG 电容。

网友B:
延时缓慢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