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请问CH563Q芯片的下载必须上电之前按下PB7吗?

楼主(2021-07-16):
请问CH563Q芯片的下载必须上电之前按下PB7吗?

有没有可能绕过这个操作模式?

@WCHTech2 :请问一下,USB-HID 键盘功能,如何知道已经模拟成功了?比如先启动了单片机,后插入计算机的USB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无法成功了?
是的,触发进boot下载

网友A(2022-06-13):
为啥上电前要按PB7呢?

网友B:
不知道啊,正常来说应该是不需要这么繁琐的吧

网友C:
你可以问问沁恒的技术支持,按理来说是不需要这么操作的

网友D:
话说,PB7是干啥的呢?

网友E:
应该不是必须的吧

网友F:
你还是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上面应该都有描述的

网友G:
不清楚,没用过这芯片,但是我觉得也不应该这么操作吧,除非是与外置MCU通讯

网友H:
这个PB7是干啥的?是复位还是进入boot的呢?

网友I:
我刚刚试了一下,官方不让下载,需要找销售,可能需要保密吧,所以你还得看看数据手册才行

网友J:
你问问沁恒的技术支持吧,他们知道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