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传感器输出加运放提高分辨率和增加电流能力是基于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7-16):
这里的意思大概是说传感器信号很小,若是单片机ADC去采集的话,数据会很小(比如0~100),经运放放大后则能更好的采集(比如0~1000);
增加电流能力是指传感器假如输出1V电压,但有内阻,外部接个1K欧负载则这个电压就会变小,可能变成0.1V,而加了运放之后,运放输出的电压就不易受负载影响,可理解为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