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10调试CC1101的有例程分享吗

楼主(2021-07-16):
从STM32移植了CC1101的例程,但是用HC32L110一直无法调通了。请问有用过的大侠吗?

网友A:
华大代理  QQ:409946461 可以技术支持[

网友B:
STM32程序正常的话,移植SPI和引脚中断就可以了。SPI时钟不要超过6.5MHz,地址和数据字节之间可以无等待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程序正常的话,移植SPI和引脚中断就可以了。SPI时钟不要超过6.5MHz,地址和数据字节之间可以无等待操 ...

和ST不是一样的模块好吧!!!谁说只要移植引脚和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D:
有RF驱动代码,只需要移植MCU交互即可 ,不难

网友E(2021-10-07):
想问你一下你们的CC1101芯片什么渠道的货?什么价拿的?也在用这个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