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楼主(2021-07-16):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是没检测到mcu

网友B:
这个是工程第一次用,选M4核,然后点OK

网友C:
你没有选择MCU吧。所以无法识别芯片。

楼主(2021-08-20):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选择MCU吧。所以无法识别芯片。

选了

网友B:
点OK,选M4?

网友D:
需要一个jflash算法支持包,加载到jflash目录中就可以了

网友E:
核是M3的选M3,
是M4的就选M4
随便找个新建工程的讲解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F:
没有装pack支持包?

网友G:
你上官网下载一个PACK包,安装到keil文件夹的flash内,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