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流器电路

楼主(2021-07-16):
此电路相当于R1和R3并联,R2和R4并联,最后再串联。所以等效电阻等于50+50=100Ohm。
哪里不对,请指教。
另外,请问电流从左到右怎么流动?

网友A:
相信自己

楼主:
说点什么再走

网友A:
电流的流动:I=U/R;
并联电压相等
串联电流相等
两电阻串联则电压与电阻成正比
总之就是一句话:欧姆定律。

网友B:
没有不对,每个电阻电流相同,是总电流的一半。

网友C:
关键是你有什么疑问

楼主:
这是buck电路中典型的分流电路,用于驱动LED(也可以理解为每一串LED上加了一个镇流器)。如果每一路的输出功率为800mW,R1206的额定功率为250mW,那么使用一个电阻显然不行。设计中不让电阻满负荷运行,取100mW进行计算,则需要800/100=8个电阻。那么这8个电阻的组合排列方式如图所示。这个电流到底怎么流(⊙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有什么疑问

看楼下

楼主:
等效电阻是多少,怎么计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buck电路中典型的分流电路,用于驱动LED(也可以理解为每一串LED上加了一个镇流器)。如果每一路的输 ...

电流怎么流??不是从正到负,经过所有线路吗?就跟水往低处流一样道理,经过所有能过水的地方。电流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怎么流??不是从正到负,经过所有线路吗?就跟水往低处流一样道理,经过所有能过水的地方。 ...

电流时这样分配的吧。

网友C:
这牛角钻的

理想情况下,并联电阻两端电压相等;
串联电阻电流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牛角钻的

理想情况下,并联电阻两端电压相等;

理论应用于实践还要花费一些功夫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应用于实践还要花费一些功夫

幸亏你这个是低频的

网友E:
见下图,楼主电路图中的a/b/c/d四点的电位相同,之间不可能有电流流过,等效于断路,所以可以将电路图整理成图中下方的电路样式,就很容易理解电流的走向了。

网友F:
和工程师优先谈理论,和工人优先谈实践经验,否则可能谈不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