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如何添加文件?

楼主(2021-07-16):
按照向导建了工程后,只有一个main.c文件,然后我添加一个现成的init.c和init.h文件,鼠标右键点击左侧源文件项,添加了init.c,鼠标右键点击左侧头文件项,添加了init.h,结果再点编辑一点反应也没有了,请问我的添加方式不对吗?看mplabx ide指南也没看明白咋添加。

楼主:
唉,用了10多年PIC,结果换装MPLAB X后连项目也建不了。。。各位大侠帮帮忙吧,等着用。或者哪位发一个多个文件和多个头文件的例程给我看看也行。

楼主:
源文件那个项目下只能有一个主文件吗?main.c。我再添加一个新的文件init.c,结果文件里面也有main函数。。。

网友A:
也许是您添加新文件时选择了main主函数的选吧。

网友B:
楼主是怎么做到的?分享一下。

网友C:
目录下不能有中文

网友D:
你选了新建main.c吧, 所以每个里面都有main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用了10多年PIC,结果换装MPLAB X后连项目也建不了。。。各位大侠帮帮忙吧,等着用。或者哪位发一个多个 ...

microchip代理商,可以加我QQ251566208,我请工程师给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