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TMS320F28035_64Pin如何扩展USB接口

楼主(2021-07-16):
各位大佬请求给个解决方案!最近有个项目是以TI公司的TMS320F28035_64Pin做主控芯片,因为项目要求有USB接口,但该主控芯片没有USB接口,所以请教大佬如何的去扩展USB接口。

楼主:
嗯嗯,谢谢解答,但是这款芯片可能过大的占用了单片机资源。

网友A:
可以找这家的其他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这家的其他芯片

好的,谢谢

网友B:
项目要有USB接口,没说这个USB接口的作用是啥吗?  是存储 还是器件 还是host  ,还是otg 。。。

每种都有对应的方法。 如果仅仅是usb通讯的话  usb转串口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要有USB接口,没说这个USB接口的作用是啥吗?  是存储 还是器件 还是host  ,还是otg 。。。

每种都有 ...

谢谢解答,要实现既可以是HOST,又可以是Device。

http://www.wch.cn/products/CH3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