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24M内部晶振的单片机能否调制一个12M的方波?

楼主(2021-07-16):
如题,在做一个项目,I2S,两个从机但是没有主机,想用一个24M内部晶振的cortex_m0的单片机调制一个12M的方波出来当作MCLK,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类似经验的。

tyw
用I/O口模拟方波,方案可行,由于一条指令得几个时钟周期,所以到不了12M.若系统允许用12M晶振,直接共享即可.抠得有点没道理了,哈哈

楼主:
哈哈哈哈,人傻了。看手册突然发现这个单片机有个功能,可以把系统时钟通过引脚输出,还可以分频,问题就解决了。以前还没注意到,不知道其他的单片机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我估计不行,能做到4M就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人傻了。看手册突然发现这个单片机有个功能,可以把系统时钟通过引脚输出,还可以分频,问题就解 ...

很多8051、PIC、AVR单片机都有这个功能。ARM7的也有。cortex的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功能。

网友C:
要看你用的哪家片子,有些厂家的片子支持时钟通过普通IO输出,但很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多8051、PIC、AVR单片机都有这个功能。ARM7的也有。cortex的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功能。 ...

确实是

网友E:
大部分资源花在了这个i2s上,其他功能基本用不了什么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资源花在了这个i2s上,其他功能基本用不了什么了吧

都做这么大动作了,就别再省区区一个12M晶振了.哈哈

网友G:
如果MCU有clk分频输出管脚应该可以吧

网友H:
用系统时钟分频输出,还真有希望达到12M

网友I:
有内部CLK分频器,那是最好的。没有的话,可以使用D触发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