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检测血氧饱和度通过接收红外光和红光的能量比例,加上...

楼主(2021-07-16):
检测血氧饱和度通过接收红外光和红光的能量比例,加上算法可以算出来。那么心率的检测又是如何实现的?心率和心电有哪些不同

网友A:
心率计 5页
MAX30102芯片 心率血氧传感器模块
YY_0784-2010医用电气设备_医用脉搏血氧仪设备基本安全和主要性能专用要求 -

网友B:
你想的不完全对。

血样饱和度确实是靠红外线吸收法检测的,两种波长的红外线。含氧血红蛋白和不含氧血红蛋白对两种波长的红外线吸收的比例不同。

但是按照你的说法是检测不出来的。
因为受皮肤颜色,皮肤脏污,佩戴位置,血流情况等各种影响。
三个未知数,两个方程,没法解。

所以,真正的方法是,靠脉搏检测。
也就是说,测到心率是红外法检测血氧饱和度的前提基础条件。

网友B:
由于脉搏的影响,毛细血管中的血液数量会发生(细微)的变化,导致反射/透射的红外线也发生,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变量量完全是血液的变动产生的,做差分运算,这样就抵消了所有影响透光率的未知条件。
这个变化会同时反应到两个红外线波长上,再做算法,可求解出血样饱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脉搏的影响,毛细血管中的血液数量会发生(细微)的变化,导致反射/透射的红外线也发生,
我们可以认为 ...

你对这个很了解  应该是做过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的不完全对。

血样饱和度确实是靠红外线吸收法检测的,两种波长的红外线。含氧血红蛋白和不含氧血红蛋 ...

光电二极管接收到的红外光信号越多,说明血液含氧血红蛋白吸收的红外光越少,含氧血红蛋白越少,也就是血氧越少?
光电二极管接收到的红光信号越多,说明血液脱氧血红蛋白吸收的红光越少,脱氧血红蛋白越少,也就是含氧血红蛋白越多,血氧越多?

以上,只要看接收到的红光或者红外光不就可以了?感觉没必要两个同时检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