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 的PWM输出BUG

楼主(2021-07-16):
请教一下,STC12C5A16S2,PWM输出,P1.3  P1.4正常,同样的程序,换成STC12C5A60S2,只有P1.3有输出,P1.4没有脉冲,这是咋回事?我怀疑硬件有BUG。

换一个芯片,也许只是芯片坏了

网友A:
是不是引脚有复用冲突?

网友B:
重点检查外设时钟定义是否相同

网友C:
哪有那么多的bug,还是检查你的硬件或者软件,还有就是焊接问题吧。重点检查一下焊接问题

网友D:
如果老姚能出这么低级的BUG,早就关门了。

网友E:
2008年量产的IC(因为这年我刚好用上,所以**深刻),这两路PWM我用得多,还有双串口,没有楼主所说的BUG。

楼主:
原来P1.4设置成模拟量输入了。没有BUG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