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关于QEI模块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1-07-17):
试了下官方的QEI模块做编码器计数,用串口输出QEI0和QEI1两个模块的计数,每进一次QEI中断计数一次,每隔0.5s在串口输出这两个中断的计数值,但是现在串口输出的两个值不一样,用的是同样的速度驱动电机,两个QEI的模式配置是一样的,用的例程上的配置。

网友A:
全都一样,只有串口输出的两个值不一样是吗?

网友B:
QEI模块是什么模块,有没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C:
两个配置一样?那不是同时产生中断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