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完全替代STM32F103ZET6芯片的产品

楼主(2021-07-17):
就是那种芯片直接在电路板上替换芯片的那种,程序稍微一改或者不改的

网友A:
极海,雅特力,航顺。
极海兼容性最好。其他都有点区别。
GD没用过。

网友B:
有替代,但缺货。也不是100%替代,修改一些还是要的,只是改多改少的问题,和原有程序写得怎样,太过于依赖hal库或固件库,框架写得不好,改得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