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关于STM32F302VD 配置文件怎么选择问题

楼主(2021-07-17):
使用的是“STM32Cube_FW_F3_V1.11.0”的HAL库,找的例程是STM32F303VC的,如果我要把芯片换成STM32F302VD,那么.s和 .h文件要用哪个呢?还有图三标记这里要用哪个宏定义呢?

网友A:
你选择个合适的或相近的,毕竟ST对标准库不做什么更新了,重点在cube库了。建议使用cubeMx创建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个合适的或相近的,毕竟ST对标准库不做什么更新了,重点在cube库了。建议使用cubeMx创建工程。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这个文件都涉及到什么呢

网友C:
是不是可以通用的啊

网友D:
如何选择相匹配的头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