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么向24c02装初值

楼主:
请教大家个问题,怎么向24c02装初值,初始值非常多的那种。比如需要向24C02装2K字节数据的初始值供单片机读取。发错版区了,版主如果看到,请帮忙删除一下。

楼主(2021-07-17):
这个能脱机烧吗?还是得连着电脑才能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能脱机烧吗?还是得连着电脑才能刷?

去淘只烧录器写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8#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8#detail

网友B:
批量烧.直接找人家弄.
否则很麻烦.有脱机编程器和半自动烧录架,一个烧录架就要三五千了

网友C:
还有,24C02可不是2K字节的存储,而是2K字位,相当于256字节。

网友D:
24C系列,你自己写个编程器完事。HID 连电脑,免驱动,联机烧完后脱机烧。

网友E:
用通用烧写器写入即可。